MK60FX中断嵌套问题求救

楼主(2013-11-05):
想要实现定时中断和外部中断嵌套,就是在定时中断中有外部中断到来时,及时进入外部中断,外部中断结束之后返回定时中断,我用set_irq_priority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但是不能实现中断嵌套。各位大神帮小弟看看

网友A:
还有 配置 优先级分组,默认是 不使用 嵌套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配置 优先级分组,默认是 不使用 嵌套中断

请教下火哥如何配置优先级分组

网友:
查看一下中断向量表是否指向正确的中断服务程序,我看周立功论坛里有一个类似的问题:
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p?BoardID=41&ID=140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火哥如何配置优先级分组

用 CMSIS 库 即可,我贴 一下 源代码:
    /** \brief  Set Priority Grouping

      This function sets the priority grouping field using the required unlock sequence.
      The parameter PriorityGroup is assigned to the field SCB->AIRCR [10:8] PRIGROUP field.
      Only values from 0..7 are used.
      In case of a conflict between priority grouping and available
      priority bits (__NVIC_PRIO_BITS) the smallest possible priority group is set.

        \param [in]      PriorityGroup  Priority grouping field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uint32_t PriorityGroup)
    {
        uint32_t reg_value;
        uint32_t PriorityGroupTmp = (PriorityGroup & (uint32_t)0x07);               /* only values 0..7 are used          */

        reg_value  =  SCB->AIRCR;                                                   /* read old register configuration    */
        reg_value &= ~(SCB_AIRCR_VECTKEY_Msk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clear bits to change               */
        reg_value  =  (reg_value                                 |
                       ((uint32_t)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PriorityGroupTmp << 8));                                     /* Insert write key and priorty group */
        SCB->AIRCR =  reg_value;
    }

    /** \brief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This function enables a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in the NVIC interrupt controller.
        The interrupt number cannot be a negative value.

        \param [in]      IRQn  Number of the external interrupt to enable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EnableIRQ(IRQn_Type IRQn)
    {
        /*  NVIC->ISER[((uint32_t)(IRQn) >> 5)] = (1 << ((uint32_t)(IRQn) & 0x1F));  enable interrupt */
        NVIC->ISER[(uint32_t)((int32_t)IRQn) >> 5] = (uint32_t)(1 << ((uint32_t)((int32_t)IRQn) & (uint32_t)0x1F)); /* enable interrupt */
    }

    /** \brief  Set Interrupt Priority

        This function sets the priority for the specified interrupt. The interrupt
        number can be positive to specify an external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 or negative to specify an internal (core) interrupt.

        Note: The priority cannot be set for every core interrupt.

        \param [in]      IRQn  Number of the interrupt for set priority
        \param [in]  priority  Priority to set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IRQn < 0)
        {
            SCB->SHP[((uint32_t)(IRQn) & 0xF)-4]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  System Interrupts */
        else
        {
            NVIC->IP[(uint32_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device specific Interrupts  */
    }

网友A: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  函数, PriorityGroup 范围为 0~ 4 :

PriorityGroup = 0表示 0bit 抢占优先级  ,4bit 亚优先级 (默认的,由于都是相同抢占优先级,所以不支持中断嵌套)
PriorityGroup = 1表示 1bit 抢占优先级  ,3bit 亚优先级 (2个抢占优先级)
如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  函数, PriorityGroup 范围为 0~ 4 :

PriorityGroup = 0表示 0bit 抢占优先级 ...

那进行优先级分组之后,如何给各个中断号分配抢占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