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为何要采用同步整流?

楼主(2013-11-05):
    首先解释整流这个概念,其实很简单,就是实现电流的单向导通,防止移动电源输出的5V电压反过来给电池充电。要实现这个功能,最常用的器件就是二极管。我们知道,普通二极管的导通电压0.7V,在输出2A电流时,压降会上升到1V,此时的功耗为2W。而移动电源的输出功耗为,5V*2A=10W。因此,光整流这一部分的损耗,就达到了20%,实际上,此时最严重的已经不是损耗问题,而是2W的功耗会导致二极管直接烧毁。因此,在实际生产中,移动电源上用来进行整流的二极管都是选用优质的肖特基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的好处是,压降低,导通电压只需要0.2V。2A输出时优质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大约为0.4V,损耗约为1W。占到输出功率的8%,加上锂电保护MOS管(8205),升压开关MOS管(8205),电感,输出使能MOS管(8205),输出电流采样电阻的损耗,环路整体效率一般低于85%。

网友A:
楼主说的情况,只能针对采用8205mos的情况,如果选的MOS比较好,以及升压IC也不错的话,都能达到90%,当然同步升压的效率更高,能达到93%,如果只是算DC/DC部分的话,可以做到95%
楼主,我不是针对你,你别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情况,只能针对采用8205mos的情况,如果选的MOS比较好,以及升压IC也不错的话,都能达到90%,当然 ...

上次不是说要和大家一起分享holtek的原理图和程序代码么,怎么说了这么久还不见分享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不是说要和大家一起分享holtek的原理图和程序代码么,怎么说了这么久还不见分享过来? ...

我什么时候说了要分享,你去看看原帖,那是有人要我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什么时候说了要分享,你去看看原帖,那是有人要我分享!!!! ...

快来分享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快来分享吧

连合泰的程序代码都能要来,看来这位大神和合泰关系匪浅啊,那也给我们分享一下吧,求原理图,求代码

网友B:
防止电流倒灌这不叫同步整流吧

网友C:
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因为开关速度!
而且lz完全没讲同步整流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情况,只能针对采用8205mos的情况,如果选的MOS比较好,以及升压IC也不错的话,都能达到90%,当然 ...

楼上讲的中肯,欢迎继续分享设计经验

网友:
我那句话的意思是我有证据支持我说的话,并没有说我要分享出来,就楼主说我跟holtek关系非浅,呵呵,我想说我只是一只小虾米,我跟holtek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至于原理图之类,就像上次说的那样,可以跟FAE要的,我就是这样得到的,并没有什么关系。请楼主别在肆意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止电流倒灌这不叫同步整流吧

防止电流倒灌和同步整流是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因为开关速度!
而且lz完全没讲同步整流的问题啊!

同步整流就是用MOS管去并联或取代二极管整流的技术,在控制MOS管的开关过程中需要2路PWM波形,这两个波形有一定的时间关系,不同电路和MOS管,关系会有些不同。具体控制波形和控制技术可以参阅CNKI上的论文。相信你会很快就明白三合一的优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