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控制SDRAM 8寸LCD显示缓存 交流

楼主(2013-11-05):
最近看到很多帖子讨论使用FPGA或者CPLD控制SDRAM做LCD液晶屏缓存。

俺头脑一热,也开始动手制作。

其实SDRAM的逻辑控制比较简单,几个状态机+几个定时器就OK。关键的技术是怎么实现SDRAM的连读和连写。如果每读一次或者每写一次都要对SDRAM的bank,先预充电,在激活,再等几个周期读入或者写入,这样即使100M的SDRAM的时钟带宽,也所剩无几。

所以本人认为,制作LCD显存控制器的关键不是SDRAM的读写,而是如何制作SDRAM读写的CACHE。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共享下altera公司的SDRAM底层控制控制器代码和说明。还有就是xilinx公司的DSP与FPGA的接口定义。
这两份资料是制作LCD控制器的基础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怎么感觉都是自己在自言自语,么有人用这样的方案吗?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共享下altera公司的SDRAM底层控制控制器代码和说明。还有就是xilinx公司的DSP与FPGA的接口定义。
这两份资 ...

支持下!
传个SDRAM的资料

网友:
为什么楼主的每一个回复都要加上自己网店的地址啊?发一次就够了吧!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回帖子!那这个论坛就成了淘宝分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传个SDRAM的资料

感谢LZ的资料,看来还是有人关注这个东西。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网友B:
sdram可以设置突发读写模式,最大可设置成整页突发读写,激活和读写指令只要需给出一次,剩下的给时钟脉冲就行了,

如果还嫌慢,可以试试同时操作4个bank,网上用fpja做sdram的驱动中很多会用到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ram可以设置突发读写模式,最大可设置成整页突发读写,激活和读写指令只要需给出一次,剩下的给时钟脉冲 ...

上传一个开源达人写的SDRAM源码,测试波形还行!!!!!!
推荐大家使用。

网友:
需要用FIFO。

网友C:
我准备举报

网友:
可以试试直接调用altera的sdram的ip,然后tft控制器写成avalon master和avalon slave设备,再加个niosii,都挂到avalon总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举报

有啥可以举报的,大家都是开源的呀!!!!!!!!!!!!!!!!!!!

网友:
楼主提供点资料

网友D:
目前做VGA显示1024*768@60Hz
觉得用SDRAM控制复杂,最后用SRAM,verilog程序就简单多了,不过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做VGA显示1024*768@60Hz
觉得用SDRAM控制复杂,最后用SRAM,verilog程序就简单多了,不过成本高 ...

LZ说的对,除了性能以外就是成本了。这也是个矛盾的,SDRAM比较便宜,但是需要的控制逻辑比较多。

使用CPLD实现一个SDRAM状态机的读写,资源还行。但是做TFT内存缓冲器,就必须除了读写以外还要加一个显示LCD输出端口。

大家可以算算:7寸LCD典型时钟要求的像素时钟是27MHz。

然后是VGA的30帧比如640x480x30=9MByte/s, 所以内存带宽最低要求也要能承受40MByte/s

如果SDRAM没有做缓冲机制,没读写一次都要先预充电、再激活、再读写 这样带宽根本不够,结果就是帧率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个开源达人写的SDRAM源码,测试波形还行!!!!!!
推荐大家使用。

给力!!!

网友:
只有CPLD +SRAM  才有成本优势。如果要用SDRAM,那么FPGA的逻辑门数量要求相对来说较高。这种情况,不如直接用带LCD控制器的MCU。

楼主:
所以最好优化SDRAM code,这样可以使用CPLD来达到成本和性能的均衡。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09.2.YXzRTD&v=1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fpga,等过一阵子也搞一下sdram作为我的学习效果测试,谢谢了

网友:
以前试过。是需要缓存的。不过缓存最后没有做。没有成功。

网友:
马克一下,之前见过童鞋买的cpld+sdram驱动7寸屏,居然才是epm570.....

楼主:
大家可以下载我发的那个opensource的sdram控制器,本人也正在上面做优化工作。

有什么想法大家相互交流!!!!!!!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 ... 09.2.hOv7kI&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