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电调的时候,反向电动势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我在做电调的时候,当前使用的是带Hall传感器的,准备做SensorLess。

电路中使用比较器来实现反向电动势检测,在测试时,发现反向电动势翻转很频繁。通过示波器,可以查看到波形如如下。

发现在PWM OFF的时候,检测反向电动势端电平下降速度过慢导致比较器输出频率翻转。

请问各位在处理的时候,是通过软件算法滤波去除,还是怎么处理呢?

反向电动势检测,通过电阻分压,无电容实现。

A相波形:

检测电路,实际阻值有区别:

楼主:
加了电容后。
波形图如下
注意黄色为中点电压波形,绿色的为相电压波形。
处于该相截目周期:
attach://150114.jpg
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在PWM OFF的时候,相电压高于中点电压50mV左右
处于上桥相位导通周期:
attach://150115.jpg
这个波形也可以看出来在PWM OFF的时候,相电压要低于中点电压50mV左右。

比较器太敏感了,50mV就跳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