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DS90C387的吗?

楼主(2013-11-05):
DS90C387是双通道RGB转LVDS的芯片。我现在想用一片387在双输入双输出模式下工作,然后再用两片ds90cf388分别对接其中一路,以便驱动两个液晶屏显示同一个画面,不知道这样实现可不可行。望用过此类芯片的网友告知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用thine 的63lvdm1023 63lvdm823 比ds90c387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hine 的63lvdm1023 63lvdm823 比ds90c387好用

您好,请问我上图可以那么实现吗?就是不知道387能不能那么接。呵呵,现在公司就让用这款芯片,您说的那种下次设计时再考虑吧,呵呵

网友A:
可以的,好像ep387和90c387是兼容的。功耗更低。
设计时切记lvds信号走线不可分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好像ep387和90c387是兼容的。功耗更低。
设计时切记lvds信号走线不可分叉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主的液晶屏是TTL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液晶屏是TTL接口的?

是ttl接口的,18位的屏幕。

网友(2014-04-11):
引用 楼主:
是ttl接口的,18位的屏幕。

楼主你好,我现在有个项目也需要用到TTL转LVDS,我用的是DS90C385,28路的信号输入(TxIN1-TxIN28)和RGB、控制信号、时钟的对应关系是不是按下图的接法呢

是不是TxIN0---TxIN4对应R0--R4,TxIN6对应R5,TxIN27对应R6,TxIN5对应R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