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3F 片内稳压器电源vcap/vddcore,特别容易坏

楼主(2013-11-05):
PIC33F64GP单片机,vcap/vddcore按要求接一个10uf电容,但该电容特别容易坏。一坏就是单片机不停的复位。有高人有好的思路没有?

网友:
没见坏过.....用的数据手册给的电路,钽电容

网友:
我用的是0603 10uF X2(两个) 电容,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不会是生产过程导致电容坏的吧,遇到过生产坏电容的。

网友:
不会吧,应该是电容质量不好。

网友(2015-06-19):
因该是电容的质量不好

网友(2018-05-23):
>0603 10uF
6.3V?

网友:
肯定是电容问题,尤其是假货横行后,单位遇到过,供应商用4.7uF冒充10uF,有相当比例的mcu不工作,查了好久才发现是这个问题,4.7是规格书上标的临界值,才暴露了,果断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