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沟道mos管用法

楼主(2013-11-05):
按数据手册的接法,D接一个电机连着15v,source接地 gate控制,无论gate高低,都是导通的,而且数满功率导通,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控制极没有作用?你硬件上测试了吗?管子是好的吗?换过吗?你最好给个原理图,再分析一下!

网友B:
1、上图
2、如果MOS管不是坏的,栅极直接接地不可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控制极没有作用?你硬件上测试了吗?管子是好的吗?换过吗?你最好给个原理图,再分析一下! ...

大概是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上图
2、如果MOS管不是坏的,栅极直接接地不可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控制极没有作用?你硬件上测试了吗?管子是好的吗?换过吗?你最好给个原理图,再分析一下! ...

DS两端接上就通,而且D-S,D-G都是通的

都是这样,应该是用法不对,望指导

网友C:
MOSFET 沒有壞的話,極可能是D、S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FET 沒有壞的話,極可能是D、S接反了。

D就是那个螺丝孔不?接电机连至电源正极,无论负极碰到G,S 都是碰到就转,最大电流,丝毫没有可控的迹象

网友D:
串个电阻吧.......还有,估计你的管子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个电阻吧.......还有,估计你的管子已经烧了!

电源自动保护,没有烧的,串在哪?
电源正极接电机接至D,负极接S,上电就转,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D就是那个螺丝孔不?接电机连至电源正极,无论负极碰到G,S 都是碰到就转,最大电流,丝毫没有可控的迹象 ...

換個MOSET吧
PS:G-S加個10K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個MOSET吧

都是这样 720n 540n 多个,

网友E:
g到s串100K.

网友F:
gate对地需要一个电阻, 不然静电什么就足够导通甚至损毁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量是  在上电路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这样 720n 540n 多个,

請把你的線路圖或實物圖貼出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gate对地需要一个电阻, 不然静电什么就足够导通甚至损毁

刚接上了还是上电就转,和gate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g到s串100K.

刚接上了还是上电就转,和gate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把你的線路圖或實物圖貼出來吧。

实物图和这个一样,那个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12v电正极接电机接mos管上衬垫的固定孔,正面右边接负极,左边接一个电阻一个导线,实验导通,无论导线何种位置,只要接上DS,,电机就开始满电流转

网友:
什么管子?IRF540N?

网友:
换管子吧, 上电前在G/S之间连接个几十k电阻.

还有, 如果电机电流很大, 电机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

你别是用上P沟道管子了吧,,,

网友:
你确定这两件事吗:
1.MOS的D和S没接反;
2.电源的正负没有接反。

因为D S反了和电源反了都会是这种现象。

网友: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参照下上图,看看栅极(G),源极(S),漏极(D)有没有搞错。

网友:
把DS交换下。MOS管内部有一个寄生二极管的。

网友:
肯定没接反, 因为他把电机接在散热片了. 但可能是个pmos

网友:
多找找资料  mos搞懂不容易

网友G:
还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没搞定?

可以了,有一批mos管是坏的,占比例挺大,导致测的时候时好时坏,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有一批mos管是坏的,占比例挺大,导致测的时候时好时坏,感谢关注

网友:
首先应当确认一下管子的型号和引脚;
然后断电下测一测电路中是否有短路的情况,特别是栅极和vcc,源极和漏极等;
再加电分别在栅极接高电平和接低电平时测栅极源极和漏极的电压。
若1.电路连接正确且可靠,2.MOS管也没坏,则在栅极为低电平时,V(ds)应该等于Vcc,否则应当怀疑前面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有一批mos管是坏的,占比例挺大,导致测的时候时好时坏,感谢关注

坏了一批!这样都行!

网友:
选好供应商 ,很重要

网友(2014-05-12):
G极接一个下拉电阻。。。MOS管有静电干扰

网友:
坏了一批……,国产的?

楼主(2014-10-05):
望再帮助下,这个图中mos管,在电流从不同方向流过时,相当于用电器在供电端,回路中不断切换,假如用光耦控制的话,其供电应如何处理保证GS间电压呢

网友:
推荐个资料,mos管那些事儿,里面讲的很好,很容易看明白,N沟道和P沟道都讲的很明白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6f2vU0PWzFzmtpl69Je

网友(2014-11-06):
n沟道mos管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