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与组态王PROFIBUS-DP通信

楼主(2013-11-05):
四套机柜(每台机柜含1CPU224CN+1EM277+1EM222+1EM222,4入/25出),现在上位机(含CP5611卡)用组态王监控各I/O点的动作情况。
因四套机柜之间以及与上位机之间距离均为100m左右,故采用PROFIBUS-DP通信协议,上位机添加CP5611卡,机柜CPU后各加一EM277模块。
现在的问题:
1. EM277模块在进行组网配置时,应选择什么模式?依据是什么?按我每台机柜4入/25出来讲,是否应选择”32bytes out/32bytes in“?
2. 组态王关联通信后,地址怎么对应?如:直接走PPI通信时,PLC的I0.0即可直接对应组态王通信的I0.0。
3. 组网配置用的是simatic step7 v5.5,用代理商给的一个授权软件simatic_EKB_install授权了(选中之后,点击“install short”),但运行过程中,隔断时间就会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是授权不成功,还是组网配置不正确呢?

困扰许久,还请各位不吝指教!!

网友:
1、通讯数据越少,总线速度越快。要求不高多读几个也没有问题,具体操作打西门子的服务电话。
2、打西门子的服务电话
3、当然是没有授权了。

网友:
1. EM277模块在进行组网配置时,应选择什么模式?
200自己不能选择用什么模式,别人决定。277只支持PPI+,Profibus从站,MPI,如果用5611,必须在通信卡的属性中选中“PG/PC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要不会报错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按我每台机柜4入/25出来讲,是否应选择”32bytes out/32bytes in“?看你上位机要多少字节数据。与4入/25出没有关系。4入/25出只是物理点。
2、地址怎么对应?
如果是用Profibus协议,对应的是V存储区。如果想读I点,要在200的程序中把I点的数据MOVE到指定的V区。如果是PPI+,MPI协议,可以直接读I点。
3、你只安装了step7 v5.5的授权,并没有安装SOFTNET的授权。

注意:检查EM277地址设置开关,如果重新设置了地址开关,必须重新上电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