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帖怎么没人愿意拿

楼主(2013-11-05):
这个版块是新开的,一直没关注,今天偶然发现我们的一个零部件里面Mcu用的飞思卡尔s9s08dz60。所以前来了解了解顺便学习以下。但是找了整个版块也没有一个入门贴

如:开发软件用哪些
硬件需要哪些
开发步骤
有木有像stm那样的库开发
估计这样的帖子可以申请裤子吧

有人会说网上一大把自己不会搜啊,
就知道当伸手党。呵呵,我就喜欢在这个坛子看教程帖。而且新版块也需要嘛

网友:
飞思卡尔前两年的公司用过,好像是SW08的,感觉也不难啊,其中主要是用的驱动段式LCD还有一些PWM控制的就是,只要有一个CW的工程,照着改下也差不多了

网友:
看楼主的图:接插件应该是汽车接插件还有vishay的TVS。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汽车电子?

楼主:
还有什么学习的书籍可以推荐的

楼主:
zhuansun 发表于  3 分钟前
看楼主的图:接插件应该是汽车接插件还有vishay的TVS。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汽车电子?...

厉害啊,一眼就看出来了,是汽车玻璃升降器控制器,我们是整车制造的,也想去搞这种控制器开发的公司

网友:
难道楼主要搞公司自己开发汽车电子?

网友:
玻璃升降怎么要这么多东西?还有那老大个接插件。。。

楼主:
zhuansun 发表于  1 小时前
难道楼主要搞公司自己开发汽车电子?...

是去。。。的公司而不是去搞个公司,哈哈理解错误还是我说的有歧义

网友A:
这板子一看就是国产的(国产设计,国产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看就是国产的(国产设计,国产制造)

回答正确,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好像从layout上可以看出的 呵呵 我感觉是敷铜的处理方法上

网友:
CW62码字,BDM下载调试。   调试功能灰常不人性化,直接运行比较靠谱。

网友:
dz60的PWM模块,几年间换了N个版本,但是勘误和DATASHEET里没提,导致换新批次单片机老是要小改动程序。

网友:
楼主去拆几块汽车主控电脑的主板,看到之后你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玻璃升降主要电流大,12V要5~9A电流

网友B:
DZ60出来也算比较早了,当时价格得39元,现在就应该降了不少
1、开发软件:CW6.3+BDM2.0
2、没有库函数,不过8位机的外设基本都是一样或兼容的。DZ60我记得现在数据手册已是第3版了,而且有中文版。
其实这个芯片当时主要有带CAN,针对气车电子低端带CAN的控制器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Z60出来也算比较早了,当时价格得39元,现在就应该降了不少
1、开发软件:CW6.3+BDM2.0
2、没有库函数,不 ...

现在这片子还是要20+,貌似。

网友:
感觉特容易烧。。。非常不皮实

网友:
楼主用CodeWarrior for MCU V10.x 吧,当前最新版本是V10.5
调试器可以选用P&E USB Multilink Univer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