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覆铜的一些经验参考

楼主(2013-11-05):
所谓覆铜,就是将PCB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这些铜区又称为灌铜。敷铜的意义在于,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如果PCB的地较多,有SGND、AGND、GND,等等,就要根据PCB板面位置的不同,分别以最主要的“地”作为基准参考来独立覆铜,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来敷铜自不多言。同时在覆铜之前,首先加粗相应的电源连线:5.0V、3.3V等等。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多个不同形状的多变形结构。
    覆铜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一是不同地的单点连接,做法是通过0欧电阻或者磁珠或者电感连接;二是晶振附近的覆铜,电路中的晶振为一高频发射源,做法是在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三是孤岛(死区)问题,如果觉得很大,那就定义个地过孔添加进去也费不了多大的事。
    另外,大面积覆铜好还是网格覆铜好,不好一概而论。为什么呢?大面积覆铜,如果过波峰焊时,板子就可能会翘起来,甚至会起泡。从这点来说,网格的散热性要好些。通常是高频电路对抗干扰要求高的多用网格,低频电路有大电流的电路等常用完整的铺铜。
    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当然如果选用的是网格覆铜,这些地连线就有些影响美观,如果是细心人就删除吧。
    1、大面积敷铜,具备了加大电流和屏蔽双重作用,单纯的网格敷铜主要还是屏蔽作用,加大电流的作用被降低了.加网格的目的未必是为了美观,而是可以防止和缓解铜箔粘胶焊接的时候产生的气体使铜箔起泡.所以,就是大面积敷铜,也要注意开几个槽,缓解铜箔起泡。
    2、环形地线,可以有屏蔽作用,也可以形成对辐射信号的接收.类似于环形天线.所以,充电器既有大电流又有小信号检测,所以,还是采用“树型地线为好。
    3、这样一般的充电控制IC还是自己成为地线回路再与大电流地回路连接为好,减少大电流回路的铜箔压降对小信号的干扰。
    这样做,不是绝对的,也可以看到不少违反上面要求的,也可以使用的.但是我在一般布板的时候,会尽可能注意这些要求的。
    1、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2、一块PCB,不管有多少种电源,建议采用电源分割技术,并且只使用一个电源层。因为电源与地一样,也是“参考平面”,电源与地的“良好接地”是通过大量的滤波电容实现的,没有滤波电容的地方,就没有“接地”。
    3、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4、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
    5、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华丽的分割***************************
     大家都知道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 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如果在PCB 中存在不良接地的敷铜话,敷铜就成了传播噪音的工具,因此,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认为,把地线的某个地方接了地,这就是“地线”,一定要以小于λ/20 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如果把敷铜处理恰当了,敷铜不仅具有加大电流,还起了屏蔽干扰的双重作用。
*********************************华丽的分割**************************
    出于让PCB 焊接时尽可能不变形的目的,大部分PCB 生产厂家会要求PCB 设计者在
PCB 的空旷区域填充铜皮或者网格状的地线。但是我们的工程师对这个“填充”不敢轻易使用,也许是因为在PCB 调试中,曾经
吃过“苦头”,也可能是专家们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究竟敷铜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本文用实测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的测量结果是利用EMSCAN 电磁干扰扫描系统获得的,EMSCAN 能使我们实时看清电磁场的分布,它具有1280 个近场探头,采用电子切换技术,高速扫描PCB 产生的电磁场。是世界上唯一采用阵列天线和电子扫描技术的电磁场近场扫描系统,也是唯一能获得被测物完整电磁场信息的系统。

    先看一个实测的案例,在一块多层PCB 上,工程师把PCB 的周围敷上了一圈铜,如图1 所示。在这个敷铜的处理上,工程师仅在铜皮的开始部分放置了几个过孔,把这个铜皮连接到了地层上,其他地方没有打过孔。

图1 PCB 不良接地的敷铜产生的电磁场
在高频情况下,印刷电路板上的布线的分布电容会起作用,当长度大于噪声频率相应波长的1/20 时,就会产生天线效应,噪声就会通过布线向外发射。

从上面这个实际测量的结果来看,PCB 上存在一个22.894MHz 的干扰源,而敷设的
铜皮对这个信号很敏感,作为“接收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同时,该铜皮又作为“发
射天线”向外部发射很强的电磁干扰信号。
我们知道,频率与波长的关系为f= C/λ。
式中f 为频率,单位为Hz,λ为波长,单位为m,C 为光速,等于3×108 米/秒
对于22.894MHz 的信号,其波长λ为:3×108/22.894M=13 米。λ/20 为65cm。

本PCB 的敷铜太长,超过了65cm,从而导致产生天线效应。目前,我们的PCB 中,普遍采用了上升沿小于1ns 的芯片。假设芯片的上升沿为1ns,其产生的电磁干扰的频率会高达fknee = 0.5/Tr =500MHz。对于500MHz 的信号,其波长为60cm,λ/20=3cm。也就是说,PCB 上3cm 长的布线,就可能形成“天线”。
所以,在高频电路中,千万不要认为,把地线的某个地方接了地,这就是“地
线”。一定要以小于λ/20 的间距,在布线上打过孔,与多层板的地平面“良好接地”。
对于一般的数字电路,按1cm 至2cm 的间距,对元件面或者焊接面的“地填充”
打过孔,实现与地平面的良好接地,才能保证“地填充”不会产生“弊”的影响。
由此,我们进行如下延伸:
Ø 多层板中间层的布线空旷区域,不要敷铜。因为你很难做到让这个敷铜“良好接地”
Ø 一块 PCB,不管有多少种电源,建议采用电源分割技术,并且只使用一个电源层。因为电源与地一样,也是“参考平面”,电源与地的“良好接地”是通过大量的滤波电容实现的,没有滤波电容的地方,就没有“接地”。
Ø 设备内部的金属,例如金属散热器、金属加固条等,一定要实现“良好接地”。
Ø 三端稳压器的散热金属块,一定要良好接地。
Ø 晶振附近的接地隔离带,一定要良好接地。
结论:PCB 上的敷铜,如果接地问题处理好了,肯定是“利大于弊”,它能减少
信号线的回流面积,减小信号对外的电磁干扰。
*********************************华丽的分割***************************
以上,希望能为也正在因PCB敷铜烦恼的盆友解惑。。。。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了,我们要如何知道这个波长是多少,干扰源我们无法事先去确定啊

网友: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下:
    1、网格覆铜为什么会比实铜的散热更好?我经常使用大面积的实铜来做某些贴片元件的辅助散热,改成网格反而更好?
    2、EMSCAN 电磁干扰扫描系统一套要多少钱啊?

网友:
都是经验之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pcb覆铜经验谈

网友:
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λ/20 ,是不是 也可以用 信号的传输时延 来定义?

当信号的上升沿 的时间 与 信号的传输时延 接近或者短,也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
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地引脚,这样的效果很不好。
能详细解释一下原因么?

网友:
学习了。有测试图形理解更加接近真实一些

网友B:
很想知道“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这个怎么做!
我一般是在晶振下面不走线,用一片地填充的!

网友:
很不错很不错。
网格覆铜跟全面覆铜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环绕晶振敷铜,然后将晶振的外壳另行接地”这个怎么做!
我一般是在晶振下面不走线,用一片地填 ...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同问,LZ给解答下!!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需要理解记忆。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填补了一点常识性空白

网友:
好文,马克。。

网友:
讲得很清晰啊,mark!多谢楼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 ...

同问--------

网友:
EMSCAN真是直观,价格一般是买不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

LZ没理我们……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
这两天在画板子  今天又看了一遍  不错的文章

网友:
很不错噢,收下了,谢之~

网友:
讲的都是经验

网友:
内容比较丰富,值得拥有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经验积累很重要

网友:
图文并茂,讲的很好,果断的收藏了,谢谢LZ!

网友:
果断的收藏了,谢谢LZ!

网友:
这个值得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祝无私的人好运!

网友:
深表学习到了。顶一下楼主

网友:
非常好,收藏了

网友(2014-02-08):
很好的一篇文章,谢谢分享

网友(2014-03-19):
要什么来什么

网友:
还没覆过铜,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布线时,应对地线一视同仁,走线的时候就应该把地线走好,不能依靠于覆铜后通过添加过孔来消除为连接的 ...

个人理解,上述说法是出于可靠连接,因为用敷铜来连接,要么用十字线,要么用cutout,会陷于布线布局,可能只有一根线跟敷铜连接,且这跟线可能线宽比较窄,就不若直接走线连接的

网友:
虽然暂时很多不理解  果断收藏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04-24):
這次看懂了,哈哈,謝謝分享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2014-08-25):
学习了,好经验,赞。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很详细,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

网友(2014-09-24):
谢谢楼主给我补充了常识性知识!

网友:
这个真是经验之谈啊,一定要顶

网友:
看来一边,有道理

网友:
这个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mark,学习了,写的很好

网友:
好长,下次有耐心的时候再看

网友:
写的非常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22.894M    还真的不叫高频!!! 在模拟上好像是30M以上才叫高频。

不过LZ 的理论是正确的。

覆铜的地线上间隔打过孔 是必须的!

网友:
总结得很好,经验之谈,受教了

网友:
不是特别明白,LZ画的那个图,元件面的覆铜成了天线,是不是这个范围内按照一定间隔打过孔就可以消除?

网友:
有用的文章,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铺铜是很大的学问。

网友(2014-10-27):
学习了,果然有很多方面要注意啊

网友:
先收藏了,现在的水平实在是有点看不懂~!

网友:
网格覆铜 一般用于高频线路咯
很有参考价值,MARK

网友:
mark,下次画板的时候参考设计下

网友: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啊,谢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仔细看看

网友(2015-09-12):
mark,感觉不是很详细

网友:
受教了,感谢分享!

网友:
呵呵,很好的提醒

网友:
谢谢楼主,不然没有仪器要走很多弯路

网友:
这个测试实现数据精确化的话应该可以到学术期刊去发表吧。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