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3-11-05):
两个模块程序 第一个是数码管显示程序如下(众神不必详看跟本贴没关系)
P1=0x02;
P2=0x5b;
delay();
P1=0x03;
P2=0x3f;
delay();
第二个模块式计数器控制P0^0口取反  程序如下
TMOD=0x01;
TH0=(65536-18)/256;
TL0=(65536-18)%256;
TR0=1;
while(1)
{while(TF1==0)
;
TF1=0;
P00=~P00;
TH0=(65536-18)/256;
TL0=(65536-18)%256;}
本小虾目的是在按键按下时候,第一个模块无限循环始终执行的同时执行第二个模块  该怎么搞啊  求解答

网友A:
程序结构有问题,第二个程序还有个while(1),第二个程序改成定时器加标志位控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结构有问题,第二个程序还有个while(1),第二个程序改成定时器加标志位控制就可以 ...

额 又是你,厉害啊   是不是把while(1)去掉就行了,请明示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又是你,厉害啊   是不是把while(1)去掉就行了,请明示一下可以吗

要看你的具体程序才知道,反正while910这种东西不要随便用,而且不是在主函数里面,你连个退出的条件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具体程序才知道,反正while910这种东西不要随便用,而且不是在主函数里面,你连个退出的条件都没 ...

好的  多谢了,决定好好补补C++

网友:
用中断,第一个循环在主循环内,第二个用中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了,决定好好补补C++

这种事情, 不管C++的事儿.
要么, 你按键显示一起放到循环里面, 连续读到多少次按键就算有效, 设置个标记.
要么你把按键交给中断.

最好用循环, 简单, 去抖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