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控制器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2013-11-05):
各位坛友谁知道这玩意是什么原理啊,还有上面那几根线是、都是什么意思,烦劳各位了。

网友:
应该是这类火吧:  交流电机 调速器

网友:
我们正在学呢,什么电子电力技术,电机拖动

网友A:
可控硅调导通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导通角!

这是不是就属于调压式的调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就属于调压式的调速了

应该是,不过电压变了,电流肯定也变!

网友B:
交流调压,闭环:电位器输入,后面有测速元件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调压,闭环:电位器输入,后面有测速元件反馈。

点击后面是有两条反馈线。

网友:
很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
不懂行就不基本了。

网友:
主要是哪个6个 晶闸管  组成的3组桥  进行调速的 调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