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3.2关于内核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不是说具体到哪一个驱动,我只是想问一个关于流程或者步骤的问题,LZ是新手小白,见谅。

现在手上有一个A8架构的AM335X核心板,底板是自己做的,有一些模块(比如GPRS模块)的接口与核心板的接口是自己定义的管脚,想请教一下这样的外部模块应该怎样以怎样的流程完成内核中驱动的设置呢?
是应该修改现有内核的驱动(比如TI串口扩展芯片16554就可以修改内核中8250的驱动文件来应用),还是自己编写驱动的源文件呢?

内核是linux-3.2.0

楼主:
呃。。。这就沉了啊?

网友:
驱动只能实现相应的底层接口和硬件去打交道, 例如GPRS模块可以使用UART或者USB相应的驱动,基本是好的不用你去修改什么的
你需要在app层去实现你的逻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