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地为什么不短路。

楼主(2013-11-05):
二次侧的S1 或S2 接地后为什么不短路电流表.
把负载移到一次侧,原来负载的地方发电流表。

网友A:
电流表的两个接线柱上并没有哪个接地啊,当然不会短路啊!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的两个接线柱上并没有哪个接地啊,当然不会短路啊!

类似这个图,负载在一次侧,负载的地方替换成电流表。电流不会流入大地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个图,电流不会流入大地么。

楼主说说为什么会流入大地?
按楼主的理解,汽车外壳对大地搭个接地线,电瓶应该会很快耗尽了,因为电瓶负极是连着车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说为什么会流入大地?
按楼主的理解,汽车外壳对大地搭个接地线,电瓶应该会很快耗尽了,因为电瓶 ...

电源一极接地,另一极短开,所以没有回路,你的意思?
如何理解电流表,电流流过电流表才有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图片!

在网上找了个类似的图

网友:
电流互感器的一次侧和二次侧在电气上是隔离的,接地只是为了“共地”,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