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713 FLASH 无法启动

楼主(2013-11-05):
外接flash,接线正确,DSP配置正确,可以擦除和烧写,但是无法启动,求大神指点啊,跪求。。。。。

楼主:
大神在哪里

网友A:
如果您用的是C66xx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的,我用过c66xx多核。
6713自身的BOOT ROM只能BOOT1K的代码,必须要实现二次boot来启动大于1k的应用程序。

楼主(2014-04-01):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用的是C66xx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讨论一下的,我用过c66xx多核。
6713自身的BOOT ROM只能BOOT1K的代 ...

问题找到了,我们的板子是有FPGA和两个DSP,然后在总线上出了问题,程序里虽然写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释放,然后和DSP自启动时候有冲突,造成只能有一个片子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