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MPU6050 加速度读出后怎么滤波啊

楼主(2013-11-05):
本人小白一个
MPU6050 加速度读出来之后 减去零漂之后 加速度的值一直在0处上下浮动(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的MPU6050坏了??这现象正常么??) 然后用叉积法(网上看的博士的程序后面注释的)融合陀螺和加速度 然后结果就是一只乱飘
是不是因为我的加速度读出来没滤波,求教各位大神我该用什么方法滤波啊??

网友A:
论坛里有现成的代码,你搜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现成的代码,你搜搜吧

嗯,谢谢了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MPU6050用不用对它进行设置什么的来修正这个问题??这个数据手册 中文的好像没说(我觉得他不全),英文的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了
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MPU6050用不用对它进行设置什么的来修正这个问题??这个数据手册 中文的 ...

不用

6050有dmp,直接输出结算后的四元数,你可以试试

网友:
自带dm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

6050有dmp,直接输出结算后的四元数,你可以试试

嗯  我去找找DMP

网友(2014-01-08):
论坛里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B:
最近我也在学习卡尔曼滤波!从网上移植了个卡尔曼滤波,结果可以很好的跟踪角度,目前只能实现单个角度融合哈哈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源码
/* IMU.c file
编写者:chushibin
网址:xinjiangdaxue
作者E-mail:419500541@qq.com
编译环境:MDK-Lite  Version: 4.23
初版时间: 2014-0-13
测试: 本程序已在第七实验室的[Captain 飞控板]上完成测试

难点:(1)实现卡尔曼滤波
          (2)实现在动态下准确的测量姿态

占用STM32 资源:
1. 使用Tim7定时器 产生us级的系统时间

功能:
姿态解算 IMU
将传感器的输出值进行姿态解算。得到目标载体的俯仰角和横滚角 和航向角
个人学习:(1)陀螺仪输出的单位是弧度,需要转换成度每秒
                  (2)
------------------------------------
*/

/************************************************
***************卡尔曼滤波程序********************
*************************************************
*/

#include "IMU.h"

volatile uint32_t lastUpdate, now;
volatile uint16_t sysytem_time_ms=0;
volatile float  IMU_GYROx, IMU_GYROy, IMU_GYROz;
volatile float IMU_Pitch, IMU_Roll, IMU_Yaw;
volatile float incAngle[3];
volatile float g=-9.8f;
volatile float mygetzhi[9];
volatile float gyrox,gyroy,gyroz;

static float P[2][2] = {{ 1, 0 },
                           { 0, 1 }};//预测方差矩阵
float angle; //下一时刻角度的估计值
float q_bias=0; //陀螺仪的偏差,即角度的测量误差
float rate;          //修正后的陀螺仪测量量即角速度

//R=[0.001]
static const float R_angle = 0.001;//R代表观测协方差矩阵,
                                                                //这里我们估计的单一的角度

//Q=[0.001  0     ],
//  [0      0.0015] 过程协方差
static const float Q_angle = 0.001;
static const float Q_gyro  = 0.0015;

//A=[0 -1],
//  [0  0];

void IMU_init(void)
{
        MPU6050_initialize();
        HMC5883L_SetUp();
        MS561101BA_init();
        delay_ms(50);
        MPU6050_initialize();
        HMC5883L_SetUp();

          lastUpdate = micros();//更新时间
          now = micros();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MU_getValues(float * values)
*功  能:         读取加速度 陀螺仪 磁力计 的当前值
输入参数: 将结果存放的数组首地址
输出参数:没有
*******************************************************************************/
#define new_weight 0.35f
#define old_weight 0.65f
void IMU_getValues(float * values)
{
        int16_t accgyroval[6];
        static  float lastacc[3]= {0,0,0};
        int i;
        //读取加速度和陀螺仪的当前ADC
        //accgyroval[]所对应实际存储的内容是ax/ay/az/(加速度计的测量值), gx/gy/gz(陀螺仪的测量值)
    MPU6050_getMotion6(&accgyroval[0], &accgyroval[1], &accgyroval[2], &accgyroval[3], &accgyroval[4], &accgyroval[5]);
    for(i = 0; i<6; i++)
        {
      if(i < 3)
          {        //当前的加速度计当前测量值*0.35+上次加速度计的测量值*0.65=当前时刻加速度计的值
          //其意义在于:当飞机没有起飞的时候,此时的飞机处于静止状态,测得的加速度计的值最为准确
          //为了保证飞机在起飞后加速度的偏离的不那么块,所以前一次的测量值我们更相信一些
          //也就是说更相信上一次的测量值
                   values = (float) accgyroval * new_weight +lastacc * old_weight ;
                lastacc = values;
      }
      else
          {
          //将陀螺仪的测量值换算成度每秒
          //根据陀螺仪编程手册我们可以看到,量程在2000度每秒时,陀螺仪的测量值应当除以16.4
          //不同的量程对应不同的分辨率
        values = ((float) accgyroval) / 16.4f; //转成度每秒
                //这里已经将量程改成了 2000度每秒  16.4 对应 1度每秒
      }
    }
    HMC58X3_mgetValues(&values[6]);        //读取磁力计的ADC值
        //values[6]是首地址,也就是说磁强计的测量值被存储在了values的6、7、8中

        //以下对应的是陀螺仪的测量值
        //注意此时的测量值时弧度每秒
        IMU_GYROx = accgyroval[3];
        IMU_GYROy = accgyroval[4];
        IMU_GYROz = accgyroval[5];

        //(横滚)卡尔曼滤波直接是对角度误差滤波
        //这里需要将从陀螺仪读出的弧度每秒的单位转换成度每秒
        gyrox=values[3]*180/M_PI;
        gyroy=values[4]*180/M_PI;
        gyroz=values[3]*180/M_PI;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void stateUpdate(const float q_m)
功能    :更新状态并计算陀螺仪测量值得到的角度
          状态更新,主要是计算陀螺仪的测量得到的角度
          同时还更新误差方程矩阵P
输入     :当前陀螺仪的测量值(已经转换成弧度)
*/
void stateUpdate(const float q_m)
{
volatile float halfT;
float q;  //修正的角速度
float Pdot[4]; //

now = micros();  //读取时间
  if(now < lastUpdate)
  { //定时器溢出过了。
                halfT =  ((float)(now + (0xffffffff- lastUpdate)) / 2000000.0f);
                lastUpdate = now;
                //return ;
  }
  else
    {
                halfT =  ((float)(now - lastUpdate) / 2000000.0f);
          }
  lastUpdate = now;        //更新时间

q = q_m - q_bias;//修正的角速度=当前陀螺仪测量值-估计的偏差

//将协方差做局部线性化,因此可以继续使用标准的卡尔曼滤波
//对协方差求导进行线近似。Pdot=A*P+p*AT+Q,此处的AT是A的转置举证
//以下计算就是根据Pdot=A*P+p*AT+Q展开计算而得
Pdot[0] = Q_angle - P[0][1] - P[1][0];
Pdot[1] = - P[1][1];
Pdot[2] = - P[1][1];
Pdot[3] = Q_gyro;

rate = q;//存储修正后的角速度

angle += q *2*halfT ;//计算由陀螺仪得到的角度

//更新协方差矩阵
P[0][0] += Pdot[0] * 2*halfT;
P[0][1] += Pdot[1] * 2*halfT;
P[1][0] += Pdot[2] * 2*halfT;
P[1][1] += Pdot[3] * 2*halfT;

}

/**********函数实现****************************
函数原型:void incAngleUpdate(float values[1] )
功能    :计算加速度计和磁强计测量得到的角度
输入参数:values即加速度计的测量值
输出    :无
个人说明:利用加速度计计算得到俯仰角和横滚角,在已知俯仰和横滚角度时
          利用磁强计计算可得航向角
*/
void incAngleUpdate(float *shuzhi)
{
float accpitch,accroll;
float accyaw;
float acc[3];
float N,M;

//加速度计在+-2G的范围内工作,其分辨率为16384.0f
acc[0]=shuzhi[0]/16384.0f;
acc[1]=shuzhi[1]/16384.0f;
acc[2]=shuzhi[2]/16384.0f;

if(acc[0]>1.0) acc[0]=1.0;
        if(acc[0]<-1.0) acc[0]=-1.0;

if(acc[1]>1.0) acc[1]=1.0;
        if(acc[1]<-1.0) acc[1]=-1.0;

if(acc[2]>1.0) acc[2]=1.0;
        if(acc[2]<-1.0) acc[2]=-1.0;

accpitch=asin(acc[0])*180/M_PI;
//将加速度计计算得到的角度转换成度单位,所以需要乘以180/M_PI

accroll=-asin(acc[1]/cos(accpitch))*180/M_PI;

//N和M分别是计算航向的分子和分母
//其中N=my*cos(accroll)+mz*sin(accroll)
//其中M=mx*cos(accpitch)+my*sin(accpitch)*sin(accroll)-mz*cos(accpitch)*sin(accroll)
N=shuzhi[7]*cos(accroll)+shuzhi[8]*sin(accroll);
M=shuzhi[6]*cos(accpitch)+shuzhi[7]*sin(accpitch)*sin(accroll)-shuzhi[8]*cos(accpitch)*sin(accroll);
accyaw=N/M;

incAngle[2]=accroll;
incAngle[1]=accpitch;
incAngle[0]=accyaw;
}

/**********函数实现*************************
函数原型:void kalmanUpdate( float accAngle)
功能    :进行卡尔曼滤波,得出最优估计
输入    :加速计测量得到的角度incAngle
输出    :无
*/
void kalmanUpdate(float *accAngle)
{

float angle_m = accAngle[1];//加速度计得到的角度
float angle_err = angle_m - angle;//角度误差=加速度计得到的角度-陀螺仪得到的角度

//H=[h_0  h_1]
float h_0=1.0;
float h_1=0.0;
const float PHt_0 = h_0*P[0][0];
const float PHt_1 = h_0*P[1][0];

//E=HPH'+R
float E = R_angle +(h_0 * PHt_0);

//K=PH'/E
float K_0 = PHt_0 / E;
float K_1 = PHt_1 / E;

//P=P-KHP
//let Y=HP
float Y_0 = PHt_0;
float Y_1 = h_0 * P[0][1];

        P[0][0] -= K_0 * Y_0;
        P[0][1] -= K_0 * Y_1;
        P[1][0] -= K_1 * Y_0;
        P[1][1] -= K_1 * Y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q_bias += K_1 * angle_err;

}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MU_getYawPitchRoll(float * angles)
*功  能:         更新四元数 返回当前解算后的姿态数据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没有
*******************************************************************************/
void IMU_getYawPitchRoll(float * angles)
{

IMU_getValues(mygetzhi);
stateUpdate(gyrox);
incAngleUpdate(mygetzhi);
kalmanUpdate(incAngle);
  angles[0]  =incAngle[0];//航向
  angles[1]  =angle;
  angles[2]   =incAngle[2];//横滚
  IMU_Yaw    =angles[0];//航向
  IMU_Pitch  =angles[1];//俯仰
  IMU_Roll   =angles[2];//横滚
}

网友:
官方motion driver看不懂啊。。。一堆文件啊。。。

网友(2014-03-30):
引用 网友B:
最近我也在学习卡尔曼滤波!从网上移植了个卡尔曼滤波,结果可以很好的跟踪角度,目前只能实现单个角度融合 ...

这位大哥,我采用IMUupdate这个算法(融合陀螺仪和加计的),可以得出很符合要求的Pitch和Roll,
但是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得到在动态时符合要求的航向角,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恳请赐教!!

网友(2014-07-31):
MPU6050加速度读出原始三轴数据,怎样消除零偏啊,最后数字滤波是如何实现啊?有程序代码参考吗?

网友:
“MPU6050加速度读出原始三轴数据,怎样消除零偏啊,最后数字滤波是如何实现啊?有程序代码参考吗?”  同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