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AD633的平方根电路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用ad633仿真一个平方根电路,电路是datasheet里面给的参考电路,但仿真不稳定,一下子就漂了,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怎样解决?
软件是用的multisim13.。。

网友A:
按照AD633数据手册的电路仿真,应该没有问题。

AD633的平方根电路仿真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AD633数据手册的电路仿真,应该没有问题。

AD633的平方根电路仿真截图:

先谢谢您回复我的问题。
今天我也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也是稳定的。我在想proteus用于模拟仿真会不会不够精准呢?
因为AD633是跨导乘法器,我不太清楚是否需要考虑零漂的问题?或者是反馈回运放输入端的信号误差越来越大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