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240128的屏驱动程序问题

楼主(2013-11-05):
最近在用网上下载的一个240128点阵屏驱动程序检查屏时发现:该程序对T6963C 的屏基本可以正常显示,但对RA8863的屏点不亮(两种屏在一个电量收费系统的PCB上都能正常显示)。请问有知道是何原因吗?PIN脚都是22的,因为在另一系统内能正常显示,所以PIN脚定义应该一样吧。

网友A:
接脚数一样未必驱动是一样的,未必接脚排列一样,查下软硬件

网友B:
驱动芯片不一样,时序就不一样,程序就得重写

网友C:
用过8835没用过8863。
看下8863用的晶振多少。
可能和时序有一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脚数一样未必驱动是一样的,未必接脚排列一样,查下软硬件

因为两种屏(T6963C和RA8863驱动)都可以在一种用电量统计的PCB上正常显示,那么脚的定义、时序应该一样吧。仅是在我的C51学习板上RA8863驱动的点不亮,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芯片不一样,时序就不一样,程序就得重写

如何解释在另外的系统里同样正常(两种驱动IC 的液晶屏可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8835没用过8863。
看下8863用的晶振多少。
可能和时序有一点关系。

RA8863的是4M,T6963C 的是6M。试着在一些语句后增加了延时,但没有用,RA8863的依然不亮。

网友:
别人也许有两套驱动呢, 先探测下类型然后决定如何驱动.
事情不是这么做的, 你要做的不是问为啥别人能兼容两个型号的屏, 你的不可以. 你应该做的是, 找两个芯片的文档, 看两种屏到底区别在哪里. 接口, 时序, 指令.

楼主:
回复LS各位:问题可能没有想象那么复杂。今天上午没折腾,下午准备再鼓捣鼓捣,可一通电,RA8863控制IC的哪个屏也正常显示了(昨晚咋整都不显示的,无奈才发贴的),不知是硬件有接触不好还是屏上“锁存”了错误状态,放置时间长后状态“回来”了。有待继续观察。

网友D:
原来是个乌龙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个乌龙局

可能吧。由于出现该种情景,在网上搜了些文章看,的确有“锁屏”一说(多数是由于负压发生器IC 7660的MOS管栅锁造成的,也有锁存器上电时序不对,加之程序有缺陷,也易造成通电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