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腿驱动电路取人体共模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11-05):
用AD620做心电放大ECG的设计。有地方看不懂:右腿驱动电路取人体共模电压为什么不接在2、3端而是要接在1、8(RG两端)?

楼主:
上面这个电路R2、R3阻值该怎么取

楼主:
这个电路R6、R7的阻值也该怎么取呢

网友A:
1-8控制增益的, 读读文档.

电阻接3-2之间信号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控制增益的, 读读文档.

电阻接3-2之间信号就没了...

那为什么能在R2和R3之间能取出共模电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能在R2和R3之间能取出共模电压呢

3-8电压相等, 1-2电压相等, 你看是不是就取出来了呢. 看看内部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电压相等, 1-2电压相等, 你看是不是就取出来了呢. 看看内部结构图

呵呵,三克油

网友B:
同问楼主位图,为何要取共模电压呢?AD705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位图,为何要取共模电压呢?AD705啥作用?

额,我也是刚搞这个,不是很懂。根据我的理解右腿驱动电路(对消电路)是为了消除人体的共模电压,所以从前置放大器中取出共模电压后经AD705反相加在人体右腿,用以抵消人体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位图,为何要取共模电压呢?AD705啥作用?

因为心电信号是差分信号,所以要把共模信号去掉。

网友B:
后面的AD620不是具备很强大的共模抑制能力吗? 为何还需要将共模信号引入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AD620不是具备很强大的共模抑制能力吗? 为何还需要将共模信号引入进来 ...

因为这样人体的位移电流不流向地,而是流向运放的输出端,对AD620来说也减小了其对共模电压的拾取,该电路实际上是进一步消除人体的共模电压。有些单导联的心电监护仪没有右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