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单片机可驱动的陀螺仪+重力感应芯片吗?

楼主(2013-11-06):
有单片机可驱动的陀螺仪+重力感应芯片吗?要便宜的!

网友:
不知道你便宜的界定是多少,不过Inven Sense 的MPU6050等都比较常用,价格小量的话要十几块

网友:
1、微型传感器,基本都是单片机直接驱动,模拟量输出的要求有ADC
2、精度不同,用量不同,价格天壤之别~

网友:
便宜的可以用l3g4200d陀螺仪和adxl345加速度计组合使用,公用一个i2c总线,例程也好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