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OS管控制正10V 0V -10V电压

楼主(2013-11-06):
有个电路需要用到10V(80mS)->0V(40ms)->-10V(80ms)->0V(40ms)的周期性电压,
-------                            ---------        10V
        ------            ------                    0V
               ----------                           -10V
通过单片机IO控制,继电器可以搞定,现在想用MOS管来控制,有什么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大,用AQV253代替继电器即可
如果想直接用MOS管来控制,加一些电平转换电路就行。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为什么不能用四个三极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为什么不能用四个三极管做?

电流很小,毫安级别,4个三极管如何搭电路呀,有没有参考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很小,毫安级别,4个三极管如何搭电路呀,有没有参考的?谢谢啦

附件是一个叫张建高的人把自己的电子设计作品全部开源的一部分,坛子里之前有人发过,里面东西比较多,楼主可以参考里面的逆变器或电源的电路。因为我没有装protel99,AD转换比较麻烦,文件比较多,你这个电路我认为可以用逆变的电路改造一下,只是控制方式不同,楼主根据实际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
用个SOT23的PMOS,再用一个三极管驱动PMOS就行了。记得加电阻在PMOS的漏级!

网友:
楼上高人。两个元件就能解决了问题。

可以的请贴个图,方便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