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公司程序加密的一个办法

楼主(2013-11-06):
很多公司都会对文件进行加密,现在仅提供对程序文件加密的解决办法

步骤:
1、下载附件;
2、用UE打开你要解密的源文件;
3、在UE的菜单栏,脚本--脚本列表,在出现的脚本栏里添加脚本;
4、在标签栏选中你要解密的源文件,点击你所添加的脚本即可;

声明:
1、此方法仅供学习测试所用,为广大程序猿服务;
2、不得用此方法故意窃取泄露公司机密,望大家遵守职业操守;
3、此方法限制颇多,本人仅测试过 .C 和 .h 文件,其他文件未测试;
4、若有人觉得此方法太过繁琐,并且有更好的方法,欢迎告诉我,因为我也想学习
     若有人觉得好,欢迎大家捧场,如果可以给些莫元打赏,那更是感激不尽,因为本人账号刚刚注册,急需升级...

网友A:
莫元再多,你积分不够,还是不能升级的

网友:
刚好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元再多,你积分不够,还是不能升级的

不会吧,积分那不是只有慢慢混了..

网友B:
步骤:
1、下载附件;
2、用UE打开你要解密的源文件;
3、在UE的菜单栏,脚本--脚本列表,在出现的脚本栏里添加脚本;
4、在标签栏选中你要解密的源文件,点击你所添加的脚本即可;

楼主到底是加密还是解密?没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积分那不是只有慢慢混了..

多多灌水,等级自然就上去了,不过不提倡这样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
1、下载附件;
2、用UE打开你要解密的源文件;

解密啊,将加密的文件保存为txt

网友:
想升级快,可以去水坛灌水呀。。。

网友C:
用什么加密的可以用你这方法解密呢?没看明白啊

网友D:
不明白说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加密的可以用你这方法解密呢?没看明白啊

不管加密方法,只针对于只能在公司打开的文件;

比如说你有一个 。c 文件,在公司电脑上能打开,拷贝出去就变成乱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说的是啥

有的公司的文件正常考出来是打不开的 ,乱码

网友E:
顺便问一下。ppt或者world有什么办法吗 谢了试试

网友:
公司文件不加密

网友F:
公司使用亿赛通加密,有没有解密工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公司使用亿赛通加密,有没有解密工具?

卸载了
我把公司电脑上的亿赛通加密软件卸载了,后来被领导发现了又装上了,还告诫我不要再卸载了,他们会定期检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卸载了
我把公司电脑上的亿赛通加密软件卸载了,后来被领导发现了又装上了,还告诫我不要再卸载了,他们 ...

你用什么软件能卸载掉?
我是重新装系统的,不过以前加密的图纸打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问一下。ppt或者world有什么办法吗 谢了试试

PPT word这个用处不大吧,这个有同事研究过,具体怎么弄不清楚,不过你可以试一下,大概是adobe、word   的插件之类的,据说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什么软件能卸载掉?
我是重新装系统的,不过以前加密的图纸打不开了! ...

加密文件通过重装系统之类的肯定不行的,除非得到允许的卸载

网友:
//此脚本由isakura编写,所有权归isakura所有;
//此脚本仅供测试学习所用,请勿用于非法用途;
//如果谁有更好版本,请让我也学习下;
//ver:1.00_isakura        2013-11-6 9:06:30

var text = UltraEdit.activeDocument.path;
//"c:\\temp\\test_test.c""

UltraEdit.saveAs(text+".txt");

UltraEdit.messageBox("完成过程", "过程结束");
//

穿越了?

网友H:
亿塞通这种方法不行,因为 UE 进程被监控了, UltraEdit.saveAs  出来的都是加密的,不管什么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亿塞通这种方法不行,因为 UE 进程被监控了, UltraEdit.saveAs  出来的都是加密的,不管什么格式 ...

亿塞通这么严密?那看来只有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
亿塞通是通过经常地监控的,可以把进程名字改掉。比如将DXP.EXE改成DDXP.EXE画图纸就不加密了,不过好像导出CAM时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亿塞通这种方法不行,因为 UE 进程被监控了, UltraEdit.saveAs  出来的都是加密的,不管什么格式 ...

只有高高手规避他的加密原理原理才行,我水平不够,搞不定了

或者自己重新写一个UE的逐字拷贝保存的脚本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用带有USB OTG/HOST的STM32开发板,移植FATFS文件系统,电脑通过串口、USB口向STM32发送代码,stm32将接收的代码保存到U盘中的txt文件

这种方便有点麻烦,但基本上可以绕过任何加密,因为串口、USB口不可能加密,要不然就没法用仿真器

网友I:
不知道你这个脚本的原理是什么。但是我所了解到很多加密系统是很严格的。另外有些公司都是用服务器端加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带有USB OTG/HOST的STM32开发板,移植FATFS文件系统,电脑通过串口、USB口向STM32发送代码,stm32将接收 ...

还一个问题没解决,现在不确定加密是在哪里加密的,就像c文件,你用UE打开正常,可是用TXT打开就是乱码

不知道是在打开接口哪里加密,还是直接对文件数据直接需该加密的,我觉得应该是对于数据的文件加密的,

因为假如你从网上下载一个C文件的话,你不做任何的编辑操作到时候吧这个文件拷贝出来还是正常的额,如果进行了编辑操作,拷贝出来就变成乱码的

你的这个方法只对应于USB端口被封掉的情况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这个脚本的原理是什么。但是我所了解到很多加密系统是很严格的。另外有些公司都是用服务器端加密了 ...

原理是,我认为加密是对文件的数据直接加密的,然后用UE可以正确的打开,打开之后会形成一个缓存之类的,这个缓存就是加密前的数据,

然后我通过 UE 的自带脚本就可以将这个内容直接保存下来

如果按照之前有人所说加密软件会对UE的进程监控那我也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理是,我认为加密是对文件的数据直接加密的,然后用UE可以正确的打开,打开之后会形成一个缓存之类的, ...

那你另存一份的文件不会加密吗?你的加密系统只加密c和h?

网友:
对于程序员来说最重要的资料就是.C.h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另存一份的文件不会加密吗?你的加密系统只加密c和h?

是的,保存为txt我这边的加密软件是不会加密的,我这边只试过C文件和h文件,其他的CPP那些我这边用不到就没测试,

我当初弄这个也只是发现有时候自己写的程序不好弄出来在自己电脑上看有点麻烦,对于大部分的程序员来说需要的只是C文件和H文件

网友:
对于单片机程序员来说最重要的资料就是.C.h了啊

网友:
谢谢分享,我试下,正愁呢

网友:
还没到那么严格

网友J:
只要屏幕上能正常浏览, 就没法真正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只要屏幕上能正常浏览, 就没法真正加密

理论上是的,你通过截图一个一个敲进去,那多麻烦,我们作为程序员要想简单的办法不是

网友K:
楼主,在坛子里搜索“工程师利器”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在坛子里搜索“工程师利器”定有惊喜

我这里是文件加密,不是USB被封。。

网友L:
除非不让你带手机进去,否则,你可以用手机拍照!!
如果公司不让你带手机,除非公司给你的钱很多,否则不给他干活!!因为你上班的时候,有可能老婆会打电话说,我快要生孩子了的。或者其他好事坏事,而你却SB一样的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L:
除非不让你带手机进去,否则,你可以用手机拍照!!
如果公司不让你带手机,除非公司给你的钱很多,否则不 ...

拍照很麻烦的啊,一个屏幕才显示多少,还要想办法把图片转为文本..除非是真的很大价值的东西才会花这个精力这样去弄的

网友M:
擦,我以为是flash读写保护的解密。
同时刚注册等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擦,我以为是flash读写保护的解密。
同时刚注册等升级的

我要有那技术早发财去了。。

网友:
仅加密源码?是不是把过程、命名之类的改成热别奇葩?

网友N:
呃,打开看到的js貌似只是将文件名添加一个“.txt",这样能加密?
//此脚本由isakura编写,所有权归isakura所有;
//此脚本仅供测试学习所用,请勿用于非法用途;
//如果谁有更好版本,请让我也学习下;
//ver:1.00_isakura        2013-11-6 9:06:30

var text = UltraEdit.activeDocument.path;
//"c:\\temp\\test_test.c""

UltraEdit.saveAs(text+".txt");

UltraEdit.messageBox("完成过程", "过程结束");
//

网友:
ke yi shi shi de

楼主:
引用 网友N:
呃,打开看到的js貌似只是将文件名添加一个“.txt",这样能加密?

不是加密,是解密

重点在saveas这个进程上,它不同于另存为,另存为是将整个加密文件复制过去的,所以最后还是被加密的;

saveas是将经过解密还原后的文件重新保存为txt文件,不能够baocuC文件是因为新建、和编辑过的

网友O: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介绍一下,只能在公司电脑上看是怎样实现的?我想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加密自己的东西,这样不怕被拷走。

网友P:
能不能解密PDF文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觉得楼主还是先介绍一下,只能在公司电脑上看是怎样实现的?我想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加密自己的东西,这样不 ...

通过加密软件啊,直接出钱购买啊,你要我说加密原理我肯定不知道的,我要是懂做这个那就厉害了

加密软件不是有亿塞通吗,百度 数据泄漏防护  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不能解密PDF文件阿

pdf没研究过,可以找一下adobe插件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Q:
唉, 职业道德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保存为txt我这边的加密软件是不会加密的,我这边只试过C文件和h文件,其他的CPP那些我这边用不到就 ...

那楼主遇到的机密系统比较简单,我们的机密系统连串口发送都禁止。那直接改文件后缀不能解决问题吗?还要另存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过加密软件啊,直接出钱购买啊,你要我说加密原理我肯定不知道的,我要是懂做这个那就厉害了

加密软件 ...

哦,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R:
亿赛通文档透明加密系统介绍
"SmartSec以数据透明加解密为核心,通过监控应用程序对文件的操作,在打开文件时自动对密文进行解密,在写文件时自动将内存中的明文加密写入存储介质。"
"系统采用基于Windows文件系统驱动开发,结合高强度国际流行加密算法,利用文件过滤驱动进行文档的加解密操作。"
看来是从底层驱动着手,根据访问的文件来决定是否替代Win底层读写驱动!
我觉得有两个思路,1/写一个软件,来代替指定的“应用程序“,读取文件(比如aaa.c),然后保存为txt格式文件
2/写一个驱动,介入到应用程序和SmartSec中间,把他们的传输的东西保存成txt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第一个方法应该简单一些!楼主试试吧!!!

网友S:
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楼主遇到的机密系统比较简单,我们的机密系统连串口发送都禁止。那直接改文件后缀不能解决问题吗?还要 ...

直接改后缀不行的,还是乱码,saveas和另存为还是有区别

要是真正的连串口、usb和网络那些都被封掉了那真的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没有看懂

那是你没碰到过这样的加密情况

你可想一下

一个C文件,在公司的电脑上能打开,复制到你自己的电脑上打不开

而且在公司的电脑上只能用UE或者其他的编辑软件才能打开,用记事本之类的打开还是乱码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R:
亿赛通文档透明加密系统介绍
"SmartSec以数据透明加解密为核心,通过监控应用程序对文件的操作,在打开文件 ...

是的,这个加密方式跟我想的一致,现在不确定的是什么应用程序可以正确打开,

因为用UE可以打开,用记事本打开就是乱码,怎么区分应用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唉, 职业道德啊......

这个没办法,比如有些在公司学习的,自己编写的程序拷贝回去被加密了,又不好总是叫老总解密...

网友:
标记一下,试试

网友:
现在公司不加密,下家就难说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文件加密,不是USB被封。。

文件加密应该是在读写过程里加了一层加解密,用串口发送数据时已经是经过解密的原始数据从串口输出。若干年前用过此方法绕开加密层。除非现在加密也对串口输出数据加密,那你还怎么用串口干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文件加密应该是在读写过程里加了一层加解密,用串口发送数据时已经是经过解密的原始数据从串口输出。若干 ...

不是读写过程的,应该是存储加密,要不然重装下系统加密就没用了怎么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加密方式跟我想的一致,现在不确定的是什么应用程序可以正确打开,

因为用UE可以打开,用记事 ...

自己写个程序,名字跟UE一模一样试试看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H:
亿塞通这种方法不行,因为 UE 进程被监控了, UltraEdit.saveAs  出来的都是加密的,不管什么格式 ...

写两个程序,一个冒充UE将解密后的C文件读到内存,将其中内容通过进程间通信,发送到自己写的另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保存文件
不置可否,需要高手试试

网友T:
有没单片机上面的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写两个程序,一个冒充UE将解密后的C文件读到内存,将其中内容通过进程间通信,发送到自己写的另一个程序 ...

能写这种程序的人那要很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有没单片机上面的加密?

没研究过,不过研究这个的高手在坛子里应该很多

网友U:
引用 楼主:
能写这种程序的人那要很厉害了

简单点可以用网口UDP 把数据发到另一个程序
保存的时候另存为 扩展名 不要是监控 扩展名

网友:
应该是对程序员常用的软件进行监控,或者针对特定后缀(软件介绍指明,有特定的识别机制,所以涉及的范围应该是有限的)

是否可以自己用vc qt 等写一个简单的记事本程序,把代码拷贝进去并保存?
我以前拿qt写过一个记事本,回家找找看~ 绿色版本

网友:
网上下载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顺手做了一个注册版的

网友:
我们公司没有加密的文件,公司加密的办法就是根本不给你看到文件

网友:
pcb加密怎么解?

网友:
文本转换为PDF不就行了吗,PDF是图像,难道还能变乱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除非不让你带手机进去,否则,你可以用手机拍照!!
如果公司不让你带手机,除非公司给你的钱很多,否则不 ...

网友:
劫持Read和Write的系统API然后做加密
破解方法是,通过外设驱动,直接传输数据,比如说串口或者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楼主遇到的机密系统比较简单,我们的机密系统连串口发送都禁止。那直接改文件后缀不能解决问题吗?还要 ...

显卡DVI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U:
简单点可以用网口UDP 把数据发到另一个程序
保存的时候另存为 扩展名 不要是监控 扩展名 ...

网口???怎么用?

网友:
尝试一下

网友:
一个工程师在这样的公司辛苦N年,出来后估计没一个月就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
是否能提供图示说明,因为我的ue是英文版,没有脚本这个菜单..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途呢?

网友:
多是高手,虽然没接触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慢慢混吧。。。。

网友:
我的公司不需要加密,幸福。。。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哈哈 楼主V555

网友:
先收了.公司上星期刚装那软件

网友:
还以为是芯片加密呢

网友:
高像素手机对着屏幕拍照, 回去之后用ocr软件还原成文字,

网友:
现在所有网页都成一页了,看起来很麻烦啊

网友:
很好!先谢了

网友:
没看明白,  什么意思  加什么代码那?

网友V:
楼主,UE用那个版本,我的UE也没有脚本这个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UE用那个版本,我的UE也没有脚本这个菜单

你自己可以重新下载UE啊,网上版本很多的

网友:
MARK下 PC加密

网友(2013-12-06):
我们公司也刚装加密软件,好像是针对进程来加密的,把软件的进程添加进去就可以了,以前的文件只要打开保存就会自动加密,拷贝出来在别的电脑上面打开提示文件损坏,服务端可以设置经过邮件发送出去会自动解密,但是发送邮件全部由记录,邮件内容及发送的附件全部可以在服务器下载查看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意图……求解释

网友W:
如果公司的电脑都是可以带回家的个人电脑,如何加密公司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W:
如果公司的电脑都是可以带回家的个人电脑,如何加密公司的文件?

封usb.封网络,文件加密就差不多了,至于以上说的拍照,我觉得操作有点复杂,程序拍照还可以,可是一般的程序稍微大一点那也麻烦,还有原理图,pcb图,拍照不好弄…除非产品真的很简单,否则我相信,就算你把程序还有原理图,pcb都给一个人,他都不一定能生产好,能卖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usb.封网络,文件加密就差不多了,至于以上说的拍照,我觉得操作有点复杂,程序拍照还可以,可是一般的 ...

对于pc程序员来说封usb还可行,但对于非pc程序员而言,怎么封都没用,否则就不用干活了。即使不用串口,但jtag调试怎么都的usb或者pci开放。

网友:
想法很好,具体如何做呢

网友:
加密不是万能的

网友:
不好弄啊

网友(2023-09-11):
感觉好像很麻烦的样子。基本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