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直流电机对315M无线遥控模块的干扰

楼主(2013-11-06):
最近在做一个315M模块硬件解码+单片机控制6V直流电机的板子,发现电机(6V/400ma)启动时严重干扰315M模块的接受,VT脚不停的跳变。系统电源DC6V.

现在用过的处理方法是:
1:在电机两端并二极管。
2:2欧电阻+105电容并在电机两端。
3:电机外壳接地
4:单片机地和电机地分开

以上方法都用过,但效果不明显。请教大家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么?期待指导,谢谢。

网友:
这个的话,加个隔离会不会好些?

楼主:
请问“隔离”具体加在什么地方的?谢谢

网友A:
在315M模块的VDD前做个RC滤波.
简单做法是VCC串100欧电阻,再加个47U电容.供电给315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15M模块的VDD前做个RC滤波.
简单做法是VCC串100欧电阻,再加个47U电容.供电给315模块. ...

对,就是这样。

我以前是PT2272+接收头,在接收头上这样处理,就解决了蜂鸣器响时遥控距离太低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315M模块的VDD前做个RC滤波.
简单做法是VCC串100欧电阻,再加个47U电容.供电给315模块. ...

请问这样不是加入了一个很大的电源内阻吗  这样模块还能工作吗  能工作是基于什么原理

楼主:
是这样连接的么?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了,接法不对

明白了,谢谢提醒

楼主:
按照如图所示连接,但依旧收电机启动时的干扰。

网友A:
315M模块硬件解码是2272吗?
无论你电机运不运行,315的干扰信号一直都会有.用硬件解码模块我的理解是遥控器上的某个键会对应模块上某个IO口的状态,按一下遥控器输出高,再按一下输出低.
所以电机对你模块的干扰有两种:
1 电机运行时产生的干扰相当于按遥控器,会改变解码模块输出的状态,这个可能性不大,遥控器码是有规律的,但电机的干扰刚好合适这个规律.
2 电机运行使解码模块产生复位,之前的输出状态被改变了(复位).这个可能较大.而你要检查:A 电源供电是否足够,电机起动是,很有可能把电源拉很低,这样模块会复位.B 用示波器看模块的电源,是否合格.

若能保证模块的电源是OK的,模块都被干扰,建议自己用315接收板+MCU做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不是加入了一个很大的电源内阻吗  这样模块还能工作吗  能工作是基于什么原理 ...

串多大电阻,是按你的模块需要多大电流和模块工作电压来算的,一般这种模块功耗很小,比如10mA,那100欧电阻分到的电压为0.01*100=1V,而5V电源供给模块还有4V电压,工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看楼主电路,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电机刚启动,会把电源拉低

网友A:
电机只有一个转向,电机两端要并个二极管消反向电动势!

网友D:
有刷直流电机火花干扰很大,在电机线上绕磁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M模块硬件解码是2272吗?
无论你电机运不运行,315的干扰信号一直都会有.用硬件解码模块我的理解是遥控器 ...

是2262发射,2272-L4接收。

1:设计要求是:按下遥控器,电机开始工作,松开遥控器电机停止工作。
所以就要通过315M模块的VT脚检测遥控器按键是否按下(正常按下时VT为高电平),但电机启动后干扰315M模块的接收,导致VT脚无法检测到高电平。

2:电机启动时,模块电源正常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只有一个转向,电机两端要并个二极管消反向电动势!

电机两端并了肖特基二极管1N582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直流电机火花干扰很大,在电机线上绕磁环试试。

在电机线上串过1MH的共模电感,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电路,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电机刚启动,会把电源拉低

电源采用的是可调电源,供电应该没问题,但电机启动瞬间电压会被拉低(见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多大电阻,是按你的模块需要多大电流和模块工作电压来算的,一般这种模块功耗很小,比如10mA,那100欧电阻 ...

有人推荐说增加个二极管,来隔离电机和模块之间的电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推荐说增加个二极管,来隔离电机和模块之间的电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

已经隔离了,问题依旧,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采用的是可调电源,供电应该没问题,但电机启动瞬间电压会被拉低(见图)

看你示波器的图,那个尖峰拉低了一半电压,就相当于那个最低点电压才3V左右.
不过你再拍个图,315接收模块电尖经过RC滤波后,电机启动时它的VDD电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262发射,2272-L4接收。

1:设计要求是:按下遥控器,电机开始工作,松开遥控器电机停止工作。

设计要求是:按下遥控器,电机开始工作,松开遥控器电机停止工作。
------------这个设计有问题.315信号是公共信号,在空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干扰信号很多,不能保证遥控器按下,接收板都能正确解到码.若中间偶然几帧解不到码,那电机就会时停时转.
建议用单片机自己写解码,最好做成按一下A键运行,再按一下B键停止.

网友:
电机启动时电源拉低的那个尖峰不解决,这个设置换成MCU解码也没用,单片机也会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推荐说增加个二极管,来隔离电机和模块之间的电压,这个你觉得怎么样 ...

没什么用.共电源,外面的电源被拉低,里面你还能发电?

网友E:
试试这个办法
除天线外,315模块的所有脚上串联一个100uh左右的电感。

网友:
提高6V的供電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这个办法
除天线外,315模块的所有脚上串联一个100uh左右的电感。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是啊

楼主:
换了一个总电源,电机启动时总电源和315M模块电压(见图),但依旧不能正常接收。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要求是:按下遥控器,电机开始工作,松开遥控器电机停止工作。
------------这个设计有问题.315信号 ...

我建议客户按一次开,再按一次关,但客户不同意,坚持要松开按键才关,也没办法.......................

网友F:
建议加入释放延时,如200~300ms,当检测不到键按下时,延时一段时间再关闭电机,这样短暂检测不到信号时特别有用。而延时时间又比较短,用户感觉不到延时。

网友G:
电机电线在磁环上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加入释放延时,如200~300ms,当检测不到键按下时,延时一段时间再关闭电机,这样短暂检测不到信号时特别 ...

之前在电机启动时就加过600MS的延时,再去检测VT,情况一样。。。。。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加入释放延时,如200~300ms,当检测不到键按下时,延时一段时间再关闭电机,这样短暂检测不到信号时特别 ...

你的建议是对的,但他用硬件解码,做不到.

网友:
唉,建议你还是把项目外发吧,别人肯定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贴出代码,请指正,谢谢大家热心回复。
*******************************************************************

#include <ioS3C9454.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a;

#define nop (__no_operation())
#define di  (__disable_interrupt())
#define ei  (__enable_interrupt())

//*************************************************************************
//**定义9454的SMART OPTION值****
//**003CH,must be initialized to 0
//**003DH,must be initialized to 0
//**003EH,enable LVR(2.3V)
//**003FH,internal RC(0.5MHZ in Vdd=5V)
//*************************************
__code  const  volatile  uchar SmartOption[4] @0x003c = {0x0,0x0,0xe4,0x02};
//*************************************************************************
/**************************************************************************
P0.0---泄气阀
P0.1---气泵2
P0.2---气泵1
P0.3---出气1
P0.4---出气2
P0.5---出气3
P0.6---出气4
P0.7---出气5
***************************************************************************/

#define Set_P00 (P0 |= (1<<0))  //泄气阀
#define Clr_P00 (P0 &= ~(1<<0))

#define Set_P01 (P0 |= (1<<1))  //CN1
#define Clr_P01 (P0 &= ~(1<<1))

#define Set_P02 (P0 |= (1<<2))  //CN2
#define Clr_P02 (P0 &= ~(1<<2))

#define Set_P03 (P0 |= (1<<3))  //CN3
#define Clr_P03 (P0 &= ~(1<<3))

#define Set_P04 (P0 |= (1<<4))  //CN4
#define Clr_P04 (P0 &= ~(1<<4))

#define Set_P05 (P0 |= (1<<5))  //CN5
#define Clr_P05 (P0 &= ~(1<<5))

#define Set_P06 (P0 |= (1<<6))  //CN6电机1
#define Clr_P06 (P0 &= ~(1<<6))

#define Set_P07 (P0 |= (1<<7))  //CN6电机2
#define Clr_P07 (P0 &= ~(1<<7))

void init()
{
    di;                 //禁止中断
    SYM = 0x00;         //系统模式寄存器(45页)
    BTCON = 0xa3;       //Watch-dog disable
    CLKCON  = 0x98;     //selet non-divided CPU clock系统时钟控制寄存器(93页)
    STOPCON = 0x00;     //stop控制寄存器*看门狗功能使能(45页)
    P0PND = 0x00 ;      //中断控制寄存器

    P0CONH = 0xaa;     //设置P0-6口的输出与输出P0.7接气压传感器输入。
    P0CONL = 0xaa;

    P1CON = 0x0a;          //P1.0 is as push-pull output port
                          //P1.1 is as push-pull output port
    P2CONH=0x00;         //设置315M模块的输入
    P2CONL=0x00;

    ei;                //允许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 (j=t;j>0;j--)
            for(i=65000;i>0;i--);
}

void read_data(void)
{
  if(P2&0x01) //判断VT是否为高电平
   {
        switch(P2&0x1e)  //读接收到的数据,执行相应的操作
         {
             case 0x02: Set_P02;Set_P03;break;  //充1后

             case 0x04: Set_P00;Set_P03;break;  //泄气1

             case 0x06: Set_P02;Set_P04;break;  //充后

             case 0x08: Set_P00;Set_P04;break;  //泄气2

             case 0x0a: Set_P02;Set_P05;break;  //充头

             case 0x0c: Set_P00;Set_P05;break;  //泄气3

             case 0x0e: Set_P02;Set_P06;break;  //充右

             case 0x10: Set_P00;Set_P06;break;  //泄气4

             case 0x12: Set_P02;Set_P07;break;  //充左

             case 0x14: Set_P00;Set_P07;break;  //泄气5

             case 0x16: Set_P02;Set_P01;Set_P06;Set_P07;break;  //充6

             case 0x18: Set_P00;Set_P06;Set_P07;break;  //泄气6

             default:break;
         }
        delay(60000);//延长时间600MS待电机启动正常
        while(P2&0x01) 再次判断VT,如松开按键,停止输出
        {
            delay(1000);
        }
        P0=P0&0x00; //禁止输出
   }
}

void main(void)
{
   init();     //初始化
   P0 = 0x00;  //禁止输出
   while(1)
   {
     read_data();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电线在磁环上饶

加过磁环,在磁环上绕过1圈。谢谢您

楼主:
请问大家还有其他无线接收的方案么?接收板载塑料盒子内部,除了红外。谢谢

网友H:
不接电机这个现象还有不,电机电源和mcu不使用同一个电源试试,看看是何种类型的干扰源,然后再判断,

网友:
再有这种超再生的模块即使没有遥控信号也会不时输出高低电平,简易换2.4g类的专业模块芯片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接电机这个现象还有不,电机电源和mcu不使用同一个电源试试,看看是何种类型的干扰源,然后再判断, ...

不接电机没有这个现象,电机电源和mcu不使用同一个电源没试过,但模块和电机单独供过电,共地,电机启动后依然有干扰

网友I:
电机干扰的是接收模块还是单片机,这个得分清楚。

网友:
电机和接收机分别用各自的电源,完全电气隔离试试,用光耦通信。
干扰途径有传导和辐射,电气隔离是隔断传导,试试主要是什么途径干扰的再下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机干扰的是接收模块还是单片机,这个得分清楚。

干扰接收模块,主要表现为用示波器看模块的VT脚,电平在无规则跳变(正常情况下收到遥控信号VT脚位高电平),谢谢

网友:
这个我弄过。ASK的抗干扰相当差的。请使用交流电机(体积大)。另:315模块请加7805.串电阻是绝不会可靠工作的

楼主:
来张实物图:

网友:
试一试在电机出线端,加入LCL类似电视机电源EMI电路。

网友:
你的程序好像是充气按摩的设备

网友:
你的1和2是对的,1用FR207,2用100R配0.1uF。其实这个小电机,没啥干扰,肯定是电路板哪里设计的不细致导致的。

网友H:
这种电机连收音机都能干扰,还是换方案吧,你将mcu  io引出控制2003之类的模块控制继电器,看看效果如何 ,这样电源可以单独供电,

网友D:
如果是辐射干扰,用锡箔纸包住电机接地试试,如果是传导干扰,只有在电机线上绕磁环,具体绕几圈要多试一下。

网友:
电机端子上并联电容,每个端子再接电容到外壳

网友:
用光耦隔离试过了吗?光耦隔离后应该效果会好很多,如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就把电机的线搞的短短的,用屏蔽线,屏蔽层接机壳和大地。这样基本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辐射干扰,用锡箔纸包住电机接地试试,如果是传导干扰,只有在电机线上绕磁环,具体绕几圈要多试一下 ...

解决传导干扰最彻底的办法电气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机连收音机都能干扰,还是换方案吧,你将mcu  io引出控制2003之类的模块控制继电器,看看效果如何 ,这样 ...

之前用过继电器,效果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之前用过继电器,效果一样

是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单独供电吗

是的,单独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隔离了,问题依旧,谢谢

请把你的板子布局发上来看看  我记得坛子里有个也是带电机的板子  就是布线原因造成mcu复位   布局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来张实物图:

我之前也是一个你这样的减速直流电机  还带换向的  貌似没有出现过复位的情况  布局真的很重要  你不会是整版全铺地吧

网友J:
电机转动时时抓下电源线和地线的波形,看看噪声的周期是不是几百个ns,幅度有多大?还有电机启动时电源电压下降,貌似通过串二极管并电容可以解决MCU不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转动时时抓下电源线和地线的波形,看看噪声的周期是不是几百个ns,幅度有多大?还有电机启动时电源电压 ...

电机启动时,总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变化不大,单片机没有复位,见下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时,总电源和单片机电源变化不大,单片机没有复位,见下图:

电源部分看上去基本正常啊,你认为是哪里引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源部分看上去基本正常啊,你认为是哪里引起的干扰

我的理解是电机启动干扰到315M模块的正常接收。因为电机端口不连接时,接收很正常。

1:对于辐射干扰:我之前把电机装在一个密闭的铜盒子内,盒子表面接地,但问题依旧。个人觉得可能性小。
2:对于传导干扰:
    a:电机两端并过二极管,加过磁环(电机电源线绕过磁环一圈)。
    b:加过电阻、电容吸收
    c:电机、单片机地分开,315M模块电源加RC滤波(网友指导)。
    d: 软件上,电机启动后加过延时检测模块VT电平。等待电机正常启动。

或许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电机启动干扰到315M模块的正常接收。因为电机端口不连接时,接收很正常。

1:对于辐射干扰: ...

我看过一篇文章写过,若在电机系统中采用线性稳压器,很难排除高频噪声干扰,不过有个比较实用的做法就是在电源处,串磁珠470R/100MHZ~600RMHZ,可以很好的滤除这种高频干扰,可以试试。
另外你说的只是在电机启动的瞬间干扰了吗?电机正常转动之后呢,是否存在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一个你这样的减速直流电机  还带换向的  貌似没有出现过复位的情况  布局真的很重要  你不会是 ...

你的是315M遥控且点动的么?点动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这样操作点动我的也没问题。但现在的要求是:按下开,直到按键弹起再关。所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电机启动干扰到315M模块的正常接收。因为电机端口不连接时,接收很正常。

1:对于辐射干扰: ...

说了两次用光耦,我每个帖子你都看不到?

网友:
无非是飞几根线的事,5分钟搞定,马上就能看出到底是不是传到导致的,然后再继续找问题,我看你这都问一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过一篇文章写过,若在电机系统中采用线性稳压器,很难排除高频噪声干扰,不过有个比较实用的做法就是 ...

正常启动后没干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说了两次用光耦,我每个帖子你都看不到?

我在看大家的回复,手上没光耦,正在安排购买,所有还没测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L:
直接用示波器測量315的5v供電 , 將 VOLTS/DIV 調到200MV看5V上是否帶刺 ?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用示波器測量315的5v供電 , 將 VOLTS/DIV 調到200MV看5V上是否帶刺 ?

好,明天测试后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315M遥控且点动的么?点动即: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这样操作点动我的也没问题。但现在的要求是: ...

和点动与否没关系哦,这个只是信号差别而已。

网友:
电机正对电机负、电机正对电机壳体、电机负对电机壳体,以最短途径分别接一个104瓷片电容试下,如下图

网友:
没看你的代码,之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干扰应该是315模块出来IO的脉宽非常窄的干扰,所以单片机进中断后,判断一下脉宽的时间,太窄的话就扔掉,认为是干扰,我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M:
就这么个小电机就能把你干扰成这样?你这个电路我做过,用m6解码,送单片机,光藕出来控制继电器,控制380交流接触器,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这么个小电机就能把你干扰成这样?你这个电路我做过,用m6解码,送单片机,光藕出来控制继电器,控制380 ...

M6是指的什么芯片?我用的是2272解码,谢谢

网友M:
引用 楼主:
M6是指的什么芯片?我用的是2272解码,谢谢

我也是用2272,后缀不是有M和L之分吗,就是互锁和非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用2272,后缀不是有M和L之分吗,就是互锁和非锁的

哦,只见过L4和M4,没用过M6.另外: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或许有区别的吧。。。。。。。。。。。。
这次在软件上加了抗干扰措施,效果有所改善,但我还是想从更本上解决干扰源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还是觉得你还是把你的软硬件发个图上来,这样大家能快速有效的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只见过L4和M4,没用过M6.另外: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或许有区别的吧。。。。。。。。。。。。
这次在软 ...

其实还是觉得你还是把你的软硬件发个图上来,这样大家能快速有效的帮到你。

网友(2014-04-19):
发射部分用2272编码,接收直接用单片机解码,可以把部分毛刺用软件过滤掉

网友(2015-08-18):
遇到同样问题  心里很急不知道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