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Kinetis参考手册模块对应时钟源信息

楼主(2013-11-06):
Kinetis参考手册(RM)时钟一章列举了每个模块的参考时钟源,如下图示,第一栏有Bus Interface clock,Internal Clock,I/O interface clock具体是什么意思,能否举例说明?

Bus Interface clock是指模块寄存器和模块可用的时钟;
Internal Clock 是指外部可提供模块使用的时钟;
I/O interface clock 是指模块输出的时钟。
以UART为例,K60 UART0/1使用system clock作为模块时钟;UART2-5使用bus clock作为模块时钟。

网友A:
K60 UART0/1使用system clock作为模块时钟;UART2-5使用bus clock作为模块时钟。
这个信息从哪里找到?

网友(2014-01-06):
引用 网友A:
K60 UART0/1使用system clock作为模块时钟;UART2-5使用bus clock作为模块时钟。
这个信息从哪里找到? ...

这个可以从reference manual中看到,时钟系统章节讲的很清楚哦!

网友(2014-02-12):
好贴,顶起!细节的东西,往往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