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吸泵投入水下管,需要安装单向阀吗?

楼主(2013-11-06):
从水库抽水,每天自动抽2次,对扬程无要求
泵距离水面7米
选用了250W,最大吸程9米的自吸泵
泵进水口1寸,且有单向阀

现在搞不清楚,伸入到水下的管,也需要装单向阀吗?
进水管路转成6分,对吸水有无影响?

网友:
那得看你用什么场合了,如果偶尔开一次无所谓了,如果是频繁使用那还是加上吧,一般的水泵有单向阀,但是非常容易坏

楼主:
无人值守,每天工作2次,每次工作1分钟
只要能抽出水就行,主要是采样水体监测用

有个问题,停泵后,进水管里的水应该不会倒流回去吧?
求推荐可靠的自吸泵

网友:
就是采样的话,市场上很普通的民用潜水泵就够你用的吧

网友:
潜水泵吧,不怕泵中无水了,人工干预少。

楼主:
刚开始也考虑用潜水泵
潜水泵那条电源线有一段就要一直泡在水里,怕不安全
在水里不好固定,长期会被淤泥给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开始也考虑用潜水泵
潜水泵那条电源线有一段就要一直泡在水里,怕不安全
在水里不好固定,长期会被淤泥给 ...

是的,好像看过新闻,游泳池里面潜水泵漏电,电死人的事情多起,,,

网友:
单向阀是必须的吧。没有单向阀泵体里的水会倒流走,泵里没水就形成不了真空,也就吸不上水了,所以以前长时间不用的水泵重新工作前还要从出水口灌水。
当然这是N年前的经验了,现在就不清楚了。

网友(2014-05-05):
入水口尽量大,单向阀一点要,因为如果没有单向阀上水时间会较长,排空的时间会较长的,不节能也不好用。

网友(2014-09-10):
一般都要装单向阀和过滤器

网友(2014-10-20):
单向阀的作用,是用来防止停止抽水后,泵内的水漏光了,下次启动时出现空转烧坏的问题。

所以,你泵上有单向阀了的话,管道上就不再需要了:当然你的那段管道不能有漏水。

首次抽水时,还应先给泵注满水。

网友:
单向阀是必须的,最好加在入水管底部,也就是水面下

网友:
如果上吸高度比较高,就像楼主说的最大吸程9米,现在用到7米,建议管道底部装单向阀。
因为泵内的单向阀也能使泵内存水,下次开启时能够吸水。不过你的上吸管道过长,上水会很慢,出现泄漏就不能上水了。
理论上缩小进水管经会提高自吸高度,对水流量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250W的泵流量本身就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