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个明伟电源

楼主(2013-11-06):
这个电源从市场买来,一次100个情况下是55元一个的
我就不懂,这么贵的电源,一个小电阻就省掉?
焊上那个R126,故障排除
这种故障率是1%-3%之间。

网友:
此明伟非彼明纬

网友:
楼主开闪光拍.
55元一个?小抄一下赚35

网友A:
R126 看不到!!

网友:
第二张图光耦左边

网友:
看看我这个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6 看不到!!

就在两个光耦的左边那个蓝色的,是我后来焊上去的

楼主:
这电阻并联在光耦初级
这光耦是保护,输出电压升高后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使光耦导通触发后面的单相可控硅,我测试了下,可能因为稳压管漏电的问题,大概有0.4MA电流,这光耦的灵敏度很高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里 电源芯片原厂 www.chipse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