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T时钟芯片走时不准

楼主(2013-11-06):
PCF8563T时钟芯片走时不准是咋回事?客户说一个星期差几分钟,我的晶振用的是32.768KHZ,电容用的是15pf,请大家说说是啥问题

网友:
换一个好的晶振,还有要注意晶振的参数

网友:
这种做法一致性很差的,好晶振也是如此。

网友:
换32768Hz的时基DS32KHZ吧,很准的

网友A(2014-01-11):
自己可以编写个时钟修正程序

如果时间走快了,就让他每天晚上00点时减去快的时间再写入到8563,
如果是走慢,就让他每天晚上00点加上慢的时间再写入到8563,

还可以加上每周修正,每月修正,每年修正,这样修正后,一年下来的误差也在+-2秒以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编写个时钟修正程序

如果时间走快了,就让他每天晚上00点时减去快的时间再写入到8563,

这种办法自己玩玩就行

网友:
调整并联电容,测试晶振频率直至准确的32.768k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办法自己玩玩就行

那是哦,哈哈哈

网友:
晶振的精度是多少?这个是误差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