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问题:两块FRDM-K20D50M之间无法实现SPI通信

楼主(2013-11-06):
使用两块FRDM-K20D50M板子,想实现SPI通信,一块作为主机,一块作为从机。结果发送引脚没有输出信号,信号连接如下图所示,具体原因是什么?

通过查看FRDM-K20D50M板子原理图,发现PTC6管脚与MMA8451Q片子相连,需要断开板上J17的跳线,否则SPI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A:
FAE都不懂
不过抢了个沙发

楼主:
还有一种解决方法,不需要断开J17跳线:
使用PTD替代PTC作为SPI通信管脚,详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E都不懂
不过抢了个沙发

明显他懂啊- -解决办法都放出来了- -

网友:
占用了i/o口资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