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费解的C代码

楼主(2013-11-06):
最近在研究一个项目的代码,发现其中有这么一句:

DMA0DA=(void (*)())&UCA1TXBUF;

什么意思?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强制转换成一个函数指针

网友A:
(void (*)())   函数指针  &UCA1TXBUF 地址
合起来就是将后面的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然后赋值给左边变量。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   函数指针  &UCA1TXBUF 地址
合起来就是将后面的地址强制转换为函数指针,然后赋值给左边变 ...

谢谢指点。
但是,为什么要转换为函数指针,直接转换成指针不行吗,像这样:

DMA0DA=(void *)&UCA1TXBUF;

网友A:
如果DMA0DA是一个函数指针,那么赋值就要求是一个相同类型函数的地址,(void *)类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DMA0DA是一个函数指针,那么赋值就要求是一个相同类型函数的地址,(void *)类型不匹配。 ...

真是高手,多谢指点!

刚才看了一下相关代码定义,发现如下:

typedef void (* __SFR_FARPTR)();
#define SFR_20BIT(address) extern __SFR_FARPTR address

SFR_20BIT(DMA0DA);                            /* DMA Channel 0 Destination Address */

DMA0DA             = 0x0516;

高手techbaby能否系统的说一下?

网友A: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一个学习者,指针这一块其实真的挺难懂。

typedef void (* __SFR_FARPTR)();   --》 类型定义,定义新函数指针类型__SFR_FARPTR
#define SFR_20BIT(address) extern __SFR_FARPTR address --》
SFR_20BIT(DMA0DA);  --》展开 extern __SFR_FARPTR  DMA0DA; 外部函数指针声明
DMA0DA             = 0x0516;    --》对函数指针DMA0DA赋值,即DMA0DA指向地址0x0516

其实对指针赋值,就是将地址传给指针,同时地址也就是一个数值。(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望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一个学习者,指针这一块其实真的挺难懂。

typedef void (* __SFR_FARPTR)();   --》 类 ...

好的,了解了,谢啦!

网友B:
将UCA1TXBUF的地址转换为参数为void,返回值为void的函数指针,并赋给DMAOD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UCA1TXBUF的地址转换为参数为void,返回值为void的函数指针,并赋给DMAODA

多谢指点,Than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不敢当。我也是一个学习者,指针这一块其实真的挺难懂。

typedef void (* __SFR_FARPTR)();   --》 类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