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 C语言编译器的C程序问题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3-11-06):
#define __SEG_START_REF(a)  __SEG_START_REF ## a
#define __SEG_END_REF(a)    __SEG_END_DEF ## a
#define __SEG_SIZE_REF(a)   __SEG_SIZE_REF ## a
#define __SEG_START_DEF(a)  extern INT8 __SEG_START_REF (a) []
#define __SEG_END_DEF(a)    extern INT8 __SEG_END_REF   (a) []
#define __SEG_SIZE_DEF(a)   extern INT8 __SEG_SIZE_REF  (a) []

__SEG_START_DEF (RAM_CODE);
__SEG_END_DEF   (RAM_CODE);
__SEG_SIZE_DEF  (RAM_CODE);
搞不清这些RAM_CODE和__SEG_START_DEF是什么东西,
请问这些定义的东西怎么找不到,比如这个extern INT8 __SEG_SIZE_REF  (a) []
在其他的文件里面怎么没有?请非卡的专家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非卡的专家呢?支招啊?

网友A(2014-01-02):
你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CW的help文件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对你的问题逐一回答)
首先RAM_CODE是用户在.prm文件中(链接配置文件,用于分配生成的机器码各sec ...

多谢您的指教,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些问题都可以在CW的help文件中找到

好的好的,我以后多看帮助文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