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2做红外发射碰到问题

楼主(2013-11-06):
第一张图是IO输出的频率,约38K
第二张图是红外负端电压变化,阳极接5V,负极最大处亦为5V,不断地发38K,但红外接收端没反应,没拉低。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对管是否是匹配的?给你个链接,希望有帮助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show/id/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管是否是匹配的?给你个链接,希望有帮助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show/id/137 ...

应该是匹配的,我换过发射管上空调摇控器,按那些功能接收管是有反应的

网友:
接收端有问题罗,接收端的IO设好没???

网友:
有些接收头你一直发射是没有反应的 ,要间断的发射38k管脚才有输出

网友:
38K信号最好用1/3占空比,这个是最常用的,据测试1/10占空比灵敏度更好。实际调制时间要少于50%。最好有间歇。
  电平型的红外接收头只要接收到38K红外线就输出持续低电平,用起来非常爽,以前的老式红外接收头多半是这种类型,但其有个致命弱点:抗干扰性太差,传输距离短(小于1m)。
  而脉冲型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必须接受一定频率38K的载波的基带信号才有正常输出,如发送500HZ的38K载波,脉冲型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输出500HZ方波,而如果发送连续的38K载波就会出项有瞬间低电平其后为高电平的现象。这种脉冲型一体化红外线接收头克服了传统电平型接收头的不足:传输距离相对更远,稳定性大大增加,抗干扰性更强。因此已经完全取代了老式的电平型红外接收头,在电子市场如不说明店主给你的绝对是脉冲型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
今天试着把占空比神马的改了下,改成1/3了,也不行哈。再分1ms发38K,1ms不动,也不行唉,奇怪了去了

网友:
关注,让后面的来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管是否是匹配的?给你个链接,希望有帮助http://seminar.eepw.com.cn/seminar/show/id/137 ...

MARK,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