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430无线接受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1-06):
1、简单描述:无线接受中断里,我把Strobe( RF_SRX );   //接收使能 这句话屏蔽掉,就只能接受一次数据,就没有了,程序只做接收用,没有发射。

2、我的疑惑是接受中断发生时,自动关闭了接受使能,是这样么?

3详细代码: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_DINT();
  Init_System_Clk();
  Init_Uart_A0();
  Init_Timer0_A0();
  //Init_ADC12_A0();

  SetVCore(2);
  ResetRadioCore();                      //复位Radio
  InitRadio();                           //Radio 初始化
  ReceiveOn();
  receiving = 1;
  transmitting=0;
  _EINT();

  while(1)
  {

     //PrintLongInt(RxBuffer[0]);

    }

#pragma vector=CC110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CC110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RF1AIV,32))      // Prioritizing Radio Core Interrupt
    {
    case 20:                                // RFIFG9
        if(receiving)                       // RX end of packet
        {
            ReadBurstReg(RXFIFO, RxBuffer, 6);

            for(uint8 i=0;i<6;i++)
            {
                #ifdef DEBUG0
                PrintShortInt(RxBuffer[i]);
                Prints("\r\n");
                Prints("\r\n");
                #endif
            }
            Strobe( RF_SFRX );
            //Strobe( RF_SRX );   //接收使能
        }
        else
       if(transmitting)                    // TX end of packet
        {
            transmitting = 0;
            ReceiveOn();
            receiving = 1;
        }

        else
            break;
    default:    break;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请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