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电压转频率电路求解?

楼主(2013-11-06):
V/F电压转频率输入电路,LF353的输入电压是20MV,请问74F74的8脚输出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一比特AD转换器,不要按照V/F考虑,原理不同;
这个电路是需要时钟的,结果和时钟有关;

网友(2019-04-09):
翻到LTC已故大神Jim William的一篇AN, “an14f-Designs for High Performance Voltage-to-Frequency Converters ”,不敢独享,还望坛内东方大侠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