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知道怎样将音乐文件导成bin文件

楼主(2013-11-06):
如题,学生党,最近在做一个可以播放音乐的单片机小系统,只是不知道如何将音乐文件导入到 EEPROM中。。。。。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转换成wav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成wav格式的

转换成wav格式就可以导入eepROM中了么?

网友B:
datatohex网上搜

网友:
目测LZ即使弄到EEPROM里也不知道怎么播放

网友:
弄到EEPROM里边后
叫单片机去调用
然后D/A解码~~~~~~~~~~~~~~

网友C:
matlab wavread函数读取wave文件的数据,数据怎么处理楼主自己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 wavread函数读取wave文件的数据,数据怎么处理楼主自己想办法

谢谢回复,我会试试从这个方向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tohex网上搜

我擦,大神,多亏了我回来看了一下,真是太太太感谢了--

网友:
各种编码转换是个闹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