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版编译器宏定义不能跳转

楼主(2013-11-06):
新版编译器宏定义不能跳转, 下面是状况回顾

#define aaaa    1
#define bbb     aaaa+1
#define ccc     bbb

测试内容:
右键单击bbb, Go to definition of bbb, 看能不能定位

测试结果:
MDK500 :    老样子, 编译后才可以跳转
EWARM6.4: 不行, 只有在函数内使用了 bbb, 从函数里才可以跳转.
EWARM5.4: 正常

选个编辑器好费劲啊.....
EWARM5.4又没有ST32F407选项.也打不开新版本编译后的程序.
EWARM6.4竟然这样的小毛病, 而且, 以前的函数列表, 现在放到右上角.超别扭啊.还得扭一下脑袋, 甩一下鼠标过去...
KEIL环境: 没有常用菜单, 比如 open Head/Source File, 函数列表还必须切换到 菜单->找到.c文件->找函数....

这种感觉, 就像选搜索引擎, 百度又不行, google又经常白板........

各位大师只招. 万分感谢

网友A:
IAR EWARM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EWARM6.4

在跳转时,你么有遇到我遇到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跳转时,你么有遇到我遇到的问题吗..

没用过,而且我及其反感你在顶楼的这种define嵌套写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而且我及其反感你在顶楼的这种define嵌套写法

这个是简单的举例. 实际代码不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嵌套 比如定义系统时钟/主分频/次级模块分频,

网友B:
用VS加VA的IDE,效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S加VA的IDE,效率很高。

编译找错的时候还要来回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