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pu6050上下平动的时候,陀螺仪的X,Y轴有角速度输出

楼主(2013-11-06):
我的mpu6050上下平动的时候,陀螺仪的X,Y轴有角速度输出,按道理我没转动只平动的话陀螺仪应该没有输出的
数据没有经过处理,只是直接从传感器的寄存器里面读取的数据
这样正常么?传感器没坏吧?。。。

网友A:
平动?你能保证是绝对的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动?你能保证是绝对的平动?

好吧。。。不能。。。那我想问问。。。我只是单纯地对角速度积分,平放的时候三个轴的转动角度都是0,但是拿在手上乱晃之后再放在平面上,X,Y,Z三个轴的转动就不是0了。。。这样正常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不能。。。那我想问问。。。我只是单纯地对角速度积分,平放的时候三个轴的转动角度都是0,但 ...

没明白你问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问的啥

分别对X,Y,Z的角速度积分,不就是得到了X,Y,Z轴分别转过的角度嘛,初始状态平放的时候,三个角度都是0,理论上说我将传感器拿起来在空中乱晃之后再放回平面上三个角度应该还是0,但是现在三个角度都不是0,这样是不是传感器不正常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对X,Y,Z的角速度积分,不就是得到了X,Y,Z轴分别转过的角度嘛,初始状态平放的时候,三个角度都是 ...

肯定不是零啊,好好研究下算法吧,帖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