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60FX512VLQ15编程时提示锁住,信息如下,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06):
信息如下: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TPIU fitted.

* JLink Info: ETM fitted.

* JLink Info: ETB present.

* JLink Info: CSTF present.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ERROR: Could not write Ctrl/Stat register.

Unlocking device...

ERROR: Read from DP/AP register failed!

No debug information for index 0x0100 available on this CPU.

ROMTableAddr Read Error. Set to Cortex-M3 default: 0xE00FF003
用unlock Kinetis命令解决不了。

楼主:
芯片的ID为:#0 Id:4BA00477

网友:
要解锁  有高人说 不能用调试器解锁了  要在内部用代码解锁 就是通过别的下载方式 把解锁程序下载到芯片里面先

楼主:
现在用IAR ARM EVALUATION又能下载进程序了,真是莫名其秒。

网友:
怎么回事?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开始是用KEIL,后来改用IAR,可能是KEIL对Kinetis支持得不好。

网友:
这一片多少大洋?

楼主:
约53元人民币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约53元人民币左右。

似乎不贵啊,估计要的量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