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研究过broadlink的远程控制插座?

楼主(2013-11-06):
最近看到一个通过网络、手机进行远程控制的插座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 ... ed55e27b&pm_id=。只需要在使用前在同一wifi环境中进行过一次配置以后,不管你的手机APP 走到什么地方,包括外网,也能进行控制。有一点很疑惑,手机的APP配置完毕后,脱离了原来那个wifi网络,到其他地方去是怎么找到那个插座的?就算在配置过程中,手机的APP获得了那个wifi的公网IP,那么脱离这个wifi以后,就单单通过记录下来的那个公网IP也是无法访问到wifi内网中的插座的啊?

网友:
有个第三方公网的服务器就搞定了。

网友:
也想了解下,求大神帮忙解释下

楼主:
表面看上去他应该是没有第三方服务器的,如果用有的话每卖出一个插座就相当于至少增加2个连接,那得做多大的服务器啊

网友:
就是完全靠服务器的

网友:
有服务器的,

网友A:
很好奇, 这玩意儿没接入wifi的时候是如何配置它让它接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看上去他应该是没有第三方服务器的,如果用有的话每卖出一个插座就相当于至少增加2个连接,那得做多大 ...

服务器处理数据量应该非常少的.
而且这个连接应该不会是一直连着的

楼主:
如果有服务器,假如插座卖出了几百万个,那还能支持的住?

网友:
手机配置插座的wifi

配置成功后, 插座会自己连上服务器,并且同步时间, 并且向内网广播数据包,告诉手机已经配置成功

手机同时也会链接到服务器

服务器会给手机和插座的 MAC地址做绑定配对,

所以手机远程控制的时候, 服务器会自动找到你们的mac, 来给你们控制

插座跟服务器跑的是 UDP通信 半分钟左右一个心跳包保持 NAT映射

所以对服务器压力是非常小的.

网友:
而且如果是手动在插座上按按钮控制的话  插座状态是不会广播出来的.. 所以服务器的负担也减轻了

服务器唯一的功能就是找手机发给服务器的插座MAC 找插座现在对应的IP, 然后将数据包扔过去

插座上面定时之类的功能,都是存放在插座里面,并没有存到服务器的.. 仅仅的转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 这玩意儿没接入wifi的时候是如何配置它让它接入的?

哈哈.. 这部分是最有意思的...

客户端狂发包, wifi模块通过空中抓包, 量包长来获得数据..

TI的专利技术..  可以买个回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部分是最有意思的...

客户端狂发包, wifi模块通过空中抓包, 量包长来获得数据..

非常专业的分析。小声问,你们开发的吗?

网友C:
用过 ,确实是用服务器的,而且是用socket 长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部分是最有意思的...

客户端狂发包, wifi模块通过空中抓包, 量包长来获得数据..

一看就是行家
我在电脑上想捕获这个信号,没有成功,估计是太底层了
后来看其他的wifi模块都是利用其他方式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过 ,确实是用服务器的,而且是用socket 长连接的。

长...长...长连接, 太恐怖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长...长连接, 太恐怖了吧.

我用的那个是长连接的。也大概150来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专业的分析。小声问,你们开发的吗?

我们有开发另一款wifi插座, 配置方式相同.

之前对他们的功能实现方式做过评估, 所以大体有个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行家
我在电脑上想捕获这个信号,没有成功,估计是太底层了
后来看其他的wifi模块都是利用其他方 ...

要获取有2个办法

一个是买个可以抓空中数据包的网卡,  cisco有, 配合 wildpackets

另外一个办法可以用你自己的电脑做AP, 让插座连到你电脑上, 那数据包就全部从你这里走了. 普通网卡加wireshark都能抓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获取有2个办法

一个是买个可以抓空中数据包的网卡,  cisco有, 配合 wildpackets

在手机软件上点配置的的时候,手机会发送 路由器ssid和密码的封包出去
但是这个封包,用软件好像很不好捕获
你们最后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B:
很好抓啊.. 包是往网关发的.. 你保证手机的网关地址是电脑就行了

到时候别炸死了就行. 哈哈..

方案还是用TI这套方案

网友:
TI 的 smartconfig 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好抓啊.. 包是往网关发的.. 你保证手机的网关地址是电脑就行了

到时候别炸死了就行. 哈哈..

那速度是很猛的,我看手机上,都是1M的速率发送的

楼主:
楼上说的是啊,配置时应该是手机把ssid 和密码发出去的,那个插座是怎么收到这ssid 和 密码的?就空中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速度是很猛的,我看手机上,都是1M的速率发送的

哈哈..  行吧. 慢慢研究吧...

网友:
请教个问题,N个WIFI模块做从机,连到1个主机。这N个从机如何做到精确同步,比如是同时动作去触发一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