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EIL调试LPC1768时,KEIL的下面状态栏时间不会变化,.....

楼主(2013-11-06):
请教:KEIL调试LPC1768时,KEIL的下面状态栏时间不会变化(一直为0),请各位大虾支支招。

网友:
仿真状态下   view->periodic window update 选中

楼主:
谢谢大虾。可用了

楼主:
再请教大虾,这个时间不怎么好用。我设置一个断点,开始都不怎么变化,取消断点,时间很快到107.几 S,不怎么好使,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地方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