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侠求解400W(24V)开关电源的两个器件

楼主(2013-11-07):
最近单位有产品需要这种电源,因为产品是圆形,而且买来装不下去,以前一直搞单片机,没搞过电源,只得学习研究了。

1.下面是高频变压器输出端接的这个,也就是这个器件的一端接的高频变压器,一端是24V地,有1.5个毫米粗,两根并联起来的,这个器件的两端各接了一个电阻然后进了TL494误差放大器的正负端;

我估计是康铜丝,不知大家认为是啥?这个阻值怎么测量?

2.这个是安装在散热器上的,散热器是给管子散热的,我估计是热敏电阻,这个阻值我怎么确定?

谢谢大家!

网友A:
第二个应该是NTC温感。第一个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应该是NTC温感。第一个看不清楚

第一个就像铜丝一样的,很粗,我测了下,有1.5个毫米,两根并联起来的

网友B:
第一个会不会是电流采样用的采样电阻。第二个是NTC测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会不会是电流采样用的采样电阻。第二个是NTC测温电阻

电阻的话有个电阻样,就像铜丝一样,还有其它啥,康铜丝一般不是用来测电流吗

网友:
开关电源大电流采样的时候一般用康铜丝(忘记具体名字了),一般阻抗只有10几豪欧。

网友C:
第一个是电流采样用的采样电阻是锰铜丝。第二个是NTC测温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电流采样用的采样电阻是锰铜丝。第二个是NTC测温电阻

对的,锰铜丝,在网上查了,1.5毫米的长度2厘米,阻值为5毫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电流采样用的采样电阻是锰铜丝。第二个是NTC测温电阻

第一个短路保护,或恒流检测用。
第二个温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短路保护,或恒流检测用。
第二个温度保护。

学习了!开关电源上用的,应该是短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