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的CW我只能用RZ形容

楼主(2013-11-07):
const S8 me[]={"\
Command list:\r\n\
ME or HELP or /?\r\n\
REPORT\r\n\
READ\r\n\
CLEAR\r\n\
HEX\r\n\
RESET ALL\r\n\
SET DATETIME DD/MM/YYYY HH:MM:SS\r\n\
SET BAUDRATE n(600-115200)\r\n\
SET FLASH 1|0(En|Dis) 20(OnTime) 10(OffTime) 90(Period)\r\n\
SET TIMES 100(Transtime) 20(ADtime) \r\n\
SET LUX 1 10 100 1000\r\n\
SET LS 20 500 3000\r\n\
SET SPEED n(Low) n(High) n(Low_R) n(High_R)\r\n\
"};

void ComMe()
{
SciPutsC(me);
}

这样可以正常运行
把me定义到函数ComMe里面就发送一堆乱码出来,跟踪进去发现,如果me定义在ComMe里面,me被翻译成指令,进入ComMe不是去执行SciPutsC,而是执行了me对应的机器码

之前就发现了CW的几个bug,报告到freescaleic.org,没什么反馈,现在又发现这种低级bug。这个项目作的我真痛苦。
- CodeWarrior for MCU
         Version: 10.4
         Build Id:130425

网友:
这么大一个数组作为局部变量的话,占用的堆栈不小吧?

楼主:
和堆栈无关,const字符串是放在flash的,不是放在ram

网友:
这种定义到FLASH 里面的东西  都习惯在外面弄好了  没放进函数里面搞过。

网友A:
在CW 10.5下试了一下楼主的问题,没有问题啊。
我用K60的片子做的测试
楼主用的是那个芯片,S08还是kinetis 还是别的片子?

我的代码:
#include "derivative.h" /* include peripheral declarations */
#include <stdio.h>

signed char dest[50];

void ComMe(){
        const signed char me[]={"\
        Command list:\r\n\
        ME or HELP or /?\r\n\
        REPORT\r\n\
        READ\r\n\
        CLEAR\r\n\
        HEX\r\n\
        RESET ALL\r\n\
        SET DATETIME DD/MM/YYYY HH:MM:SS\r\n\
        SET BAUDRATE n(600-115200)\r\n\
        SET FLASH 1|0(En|Dis) 20(OnTime) 10(OffTime) 90(Period)\r\n\
        SET TIMES 100(Transtime) 20(ADtime) \r\n\
        SET LUX 1 10 100 1000\r\n\
        SET LS 20 500 3000\r\n\
        SET SPEED n(Low) n(High) n(Low_R) n(High_R)\r\n\
        "};
        sprintf(dest, "this test is %s", me[1]);
}

int main(void)
{
。。。
        ComMe();
。。。
}

网友:
这个工具又不是你一个人用,不要动不动就喷.
在定义数组的时候加个static试试。

网友:
LZ这用法也不规范。

网友:
我是路过打酱油的,表示不习惯飞卡的CW环境,以前开发08的时候,总是搞的我非常不爽。
极度不喜欢,在我的不喜欢排行榜中它和PIC的那个破MP并列排名第一。

网友:
有时候的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W 10.5下试了一下楼主的问题,没有问题啊。
我用K60的片子做的测试
楼主用的是那个芯片,S08还是kinetis ...

CPU是MC9S08SH32

网友B:
老版CW还是eclipse版CW?

网友:
菜鸟围观一些,呵呵

网友C:
这个···因人而异吧,不能单纯说工具好坏

网友:
看高手指点了!

网友:
看评论,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CW还是eclipse版CW?

最新的,还联网更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因人而异吧,不能单纯说工具好坏

就作一个项目。结果发现3个编译器bug,是俺人品不好? ,moto/fs搞单片机这么多年,我觉得这种低级错误不应该
10年前搞CVAVR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编译器的bug,没觉得人品不好呀

网友:
CodeWarrior 十年了他就没变过样,代码战士

网友:
我觉得用起来还不错啊!

网友(2014-08-31):
编译器bug,关注

网友:
很复杂的样子啊~

网友:
上手用的就是CW,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
说实话,还真没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堆栈无关,const字符串是放在flash的,不是放在ram

我记得局部const是放在堆栈里的啊

网友:
这都被你们给顶出来了,我记得局部const 是放在堆栈里的,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了

网友:
看看啊,当时用5.1的时候也就当个很简单的编译器,不过功能好像也不错

网友:
不是这么RZ吧?怎么可能呀?

网友:
应该是一方面这种使用方法比较少见,另一方面IDE的代码判断也不是很严格,我这里使用CW5.1有时候也会出问题,比如使用32位乘除法的时候,只能是自己想办法规避,这也算是编程水平提高的一个途径吧。

网友:
不至于吧

网友(2015-02-25):
幸好我不用!!《

网友:
const 本来就不应该放到函数里面, 这个应该是要报错的,不报错反而编译了,那可定是代码的一部分!

网友D:
我最不喜欢的平台是:PL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不喜欢的平台是:PLC

握手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