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24R1或者nrf24l01一个发送两个接收有问题

楼主(2013-11-07):
这2个无线模块模块应该类似的。请问下用过的前辈,我用3个模块,带ACK自动应答,延时500us,自动重发5次,别的没什么特别的配置了。A循环发送信息给信道0、信道30(在发送完成中断中换信道的),收到ACK回复就算可以通信;B固定信道0接收,C固定信道30接收,能进入接收中断就算可以通信。请问A换信道的时间大概需要多少呢?我在主程序的死循环里加5MS的延时,3个收发正常,如果不延时就无法通信了?请教?我原先是在中断完成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判断是否发送完成,如果完成再进行下次发送,可是这样做根本就无法通信了,费解,为什么。

网友:
Si24R1用过很多了,比NRF24L01更好(主要是距离更远吧,还有待机功耗更低)。软件应该是兼容的。首先回答5ms的问题:如果是从powerdown模式开始收发数据,5ms就是晶振的稳定时间,因为powerdown模式晶振是关的。 其次,关于中断标志问题:由于采用ACK模式,会有自动重发机制,当设定的重发次数到了没有收到ACK,会有一个MAX_RT标志。因此,要先判断MAX_RT标志,再看TX_DS标志。这个芯片应该没有问题,我出货很多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不是技术支持,只是比较熟悉这个芯片,有源卡上用了很多。什么问题?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可以一起学习下。

网友:
楼主还在吗,我最近在调试SI24R1这个模块,我用的C8051F340单片机控制的,当我设置成发送端的时候,IRQ总是为高电平,楼主在的话,想请教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技术支持,只是比较熟悉这个芯片,有源卡上用了很多。什么问题?

啊谢谢哈 现在没有问题 是我程序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用这个,可以一起学习下。

我用的是AVR的,SPI是用硬件的,51是不是需要模拟的呀,SPI配置对了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VR的,SPI是用硬件的,51是不是需要模拟的呀,SPI配置对了就差不多可以了。 ...

51是要模拟的,我是在网上买的无线模块,人家提供的例程和原理图都是51的,但是我用51也测过了,数据发送不出去。数据发送完成后,IRQ是不是会产生一个中断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是要模拟的,我是在网上买的无线模块,人家提供的例程和原理图都是51的,但是我用51也测过了,数据发送 ...

是的。产生中断通知MCU。测试不行当然找卖家啦,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产生中断通知MCU。测试不行当然找卖家啦,哈。

弄好了,一边可以发送数据,另一边可以接收了。我先在51的平台上测试发送,结果要先初始化为接收模式,再设为发送模式才行,在C8051F340上初始化完IO后,可以直接设为发送模式。这个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