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烟控制板

楼主(2013-11-07):
电子烟EGO-T里的控制板.
有做过的同仁们进来科普下。
按下开关,两LED灯都亮。松手后两LED灯都灭。
SOT23封装丝印是A13C,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
SO8的应该是MCU吧?

网友A: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 正在研发电子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这里 www.chipsea.com 正在研发电子烟

是哪颗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哪颗芯片?

CSU8RP3118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U8RP3118

上传DATASHEET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传DATASHEET给大家参考一下

3115也可以做 目前是比较成熟的 相关资料官网上可以直接下载 www.chipsea.com 没有的可以向在线客服要

网友:
楼主 你把MCU那块拍清楚啊  上面有没有logo,是哪家的芯片  电路拍清晰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