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电源隔离 ADM2587E 485带保护的可接多个节点电路可行性?

楼主(2013-11-07):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看这个485接口电路,要接60个节点,并且具有防静电功能的,这个图是否可行,马上就上项目了,不容出错啊!做水电抄表

楼主:
在看下这个对比下,看那个稳定,更好

网友A:
第二个不是不隔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不是不隔离的吗?

第二个是用光耦隔离,没有画出来

楼主:
再次请教下,MBUS需要与CPU之间隔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下,MBUS需要与CPU之间隔离吗?

如果系统供电隔离的,485不用隔离,  你的信号地接大地,  就怕别人的设备不按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系统供电隔离的,485不用隔离,  你的信号地接大地,  就怕别人的设备不按标准 ...

系统使用同一个电源,用网线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系统供电隔离的,485不用隔离,  你的信号地接大地,  就怕别人的设备不按标准 ...

系统使用同一个电源,用网线输出,MBUS采用总线供电的方式,485为两线。到底怎么隔离需不需要隔离 都搞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系统使用同一个电源,用网线输出,MBUS采用总线供电的方式,485为两线。到底怎么隔离需不需要隔离 都搞晕 ...

都是你们自己的设备吗? 不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你们自己的设备吗? 不用隔离

控制器是自己的 下面的挂载 不是自己的,上位机也不是自己的

网友C:
手机拍摄,比较模糊,我也在项目中用ADM2587E了,ADM2587E有烧焦的,但是同一条线上光耦隔离的那种没有问题(别人的产品),提醒一下你,并不是买了一个贵的芯片就能保证项目无忧。
ADM2587E的抗干扰能力感觉也不强,有一个地方发现老是通信时好时坏,最好只好重新布线绕道走才解决这问题,那地方也没有电机等强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摄,比较模糊,我也在项目中用ADM2587E了,ADM2587E有烧焦的,但是同一条线上光耦隔离的那种没有问 ...

谢谢,提供信息,很有帮助啊!

楼主:
你们屏蔽线接地没有?485接口做了防静电保护没有? 我也在纠结这个啊,请问你们用过隔离的DC/DC没?稳定不

网友D(2015-01-20):
引用 网友C:
手机拍摄,比较模糊,我也在项目中用ADM2587E了,ADM2587E有烧焦的,但是同一条线上光耦隔离的那种没有问 ...

您觉得我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觉得我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感觉没有问题,和我现在的电路一样,我现在485调试没有通过,有时候能接收到数据全是0,偶尔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E:
solojimes
TVS放在10欧姆和芯片中间,10欧姆用共模电感代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olojimes
TVS放在10欧姆和芯片中间,10欧姆用共模电感代替.

你的是建议呢,还是我原来这个电路有问题呢,我原来这个电路有很大的感应电流,用手摸485侧,会麻麻的具体体现在下载程序时,如果485插着,调试的串口会乱码,但是拔了就不会

网友:
第二个电路中 DE RE三极管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有什么讲究?

网友:
2587问了一下价格,30多元。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2015-04-29):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建议呢,还是我原来这个电路有问题呢,我原来这个电路有很大的感应电流,用手摸485侧,会麻麻的具 ...

之前都是用的ZLG的485模块,现在准备用2587,感觉心里没底啊。
请问你是用下来如何?

网友F:
14楼的图有些问题,在传输485的时候会丢失数据和乱码。
ADM2587E是隔离485模块,如果使用隔离电源和6N137+SP485EEP传输也是如此,特别要注意的是传输线为双绞线即可,切不可画蛇添足增加屏蔽层接点,因为隔离了电源后,所有的板子地电位并不等电位,此时连接各板子的地电位,会造成地电流流向不一致,同时可能造成地线环流,从而使得传输数据出错,仅采用双绞线,并且各板子不共地,即可完美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14楼的图有些问题,在传输485的时候会丢失数据和乱码。
ADM2587E是隔离485模块,如果使用隔离电源和6N137+S ...

我觉得最好,把485的  所有的地 即隔离电源的负级 最好能用屏蔽层连起来,这样等电位。抗干扰能力要强。所以我们的485设备都有3个端子,第三个即隔离负,接屏蔽层用. ABB的许多设备也是如此

网友(2015-11-05):
准备用ADM2587E代替ZLG的RSM3485,学习了

网友(2016-03-01):
用ADM2587,是否还需要tvs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请教下,MBUS需要与CPU之间隔离吗?

MBUS主机与系统不需要隔离,从机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网上有卖TTL转MBUS主机和从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