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TPM模块输入捕获和输出PWM波

楼主(2013-11-07):
大家都知道KL25功耗低的优点,KL25还包含了TPM模块,可以提供输入捕获,输出比较和PWM波输出。
本例详细讲解了TPM模块各种功能配置方法,中断的设置和应用,对重点函数做了详尽注解。

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 - 我们“制作”你们需要的。

网友:
看看先,最近开始研究这个

网友A:
飞思卡尔的例程支持Keil MDK吗?

网友:
跟8位机模块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B:
想看看!另外不知道是否有控制PWM发出个数的?

网友C:
这里怎么都要设置回复才能看啊

网友:
有了板子学KL25

网友:
最近淘了一块飞思卡尔的KL25的板子,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怎么都要设置回复才能看啊

深有同感,做推广的还搞那么麻烦

网友D:
如何将中断函数名跟中断向量号对应起来?是手动将中断函数名添加到中断向量表中吗?

网友:
如果不需要回复该多方便啊

网友:
来的正是时候,收下了,放着,谢啦!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例程支持Keil MDK吗?

飞思卡尔有些例程包中就有Keil MDK环境的。
比如KL25-SC就是,如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将中断函数名跟中断向量号对应起来?是手动将中断函数名添加到中断向量表中吗? ...

如果是CodeWarrior软件用PE工具配置生成的中断函数,那么就是自动的。
其他的都需要自己重新宏定义的,这个例程也是如此。
你可以在isr.h中看到图示代码,将中断服务函数名替换了中断向量表中的VECTOR_0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看看!另外不知道是否有控制PWM发出个数的?

没见过这种功能的寄存器,或许你可以通过中断计个数来控制。

网友:
强烈建议不需要回复

网友(2014-01-28):
TPM模块输入捕获

网友:
回复,看下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输出变化频率的波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这一块!!!

网友(2014-03-27):
那就再次的学习一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看能不能输出变化频率的波

一般PWM都用于变占空比,如果楼主要输出变换(周期)频率的波形,可以看一下”31.3.3 Modulo (TPMx_MOD)“寄存器介绍以及”31.4.8.1 MOD Register Update“章节描述。

网友:
哈哈  很好的东西 给力!!

网友:
正在使用中

网友:
如果遇到相关问题欢迎在论坛中发帖讨论。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怎么样~~

网友:
虽然会用,但还是来了解下

网友G:
用定时器捕获功能,采集方波占空比和周期,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比较精确,现在测试捕获周期,有时候会相差一个定时器溢出时间。

网友(2014-04-29):
谢谢,正在研究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定时器捕获功能,采集方波占空比和周期,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比较精确,现在测试捕获周期,有时候会相差一个 ...

定时器counter时钟频率越高,其捕获精度也就越高,但是溢出的周期也会变短。
这个需要你根据待捕获PWM信号频率决定,如果溢出周期过短会导致两次捕获发生在溢出的前后,此时直接将counter值相减就会产生问题。
出现溢出也是很正常的,你可以通过溢出中断把溢出前的counter值也计算进去,或者直接舍弃之前的数据重新捕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定时器捕获功能,采集方波占空比和周期,怎么样才可以做到比较精确,现在测试捕获周期,有时候会相差一个 ...

以后遇到问题可以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讨论,这样你的问题就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自然也就能更快地帮助到你。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萨达是非法分啊发发

网友:
看看先,正需要

网友:
楼主啊,下载都要回复啊

网友:
有没有库呀

网友(2014-06-12):
真是一份大礼,必须收下,谢啦!!

网友:
正好要用了,收藏

网友(2014-07-17):
对于Kinetis 最新推出的第二代K系列K2的产品以及其他系列新产品,飞思卡尔将提供固件库支持。
详情请看:
【FTF技术培训课程】基于SDK固件库开发针对Kinetis MCU的应用
【FTF技术培训课程】下一代Kinetis K系列-K2,及L系列MCU介绍

网友(2014-08-22):
支持,顺便带走几个飞币

网友:
正在学习这部分内容  希望能有所帮助 先谢啦

网友H(2015-03-18):
引用 网友F:
一般PWM都用于变占空比,如果楼主要输出变换(周期)频率的波形,可以看一下”31.3.3 Modulo (TPMx_MOD) ...

MOD是计数的上限值吧?
是改变CnV寄存器的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MOD是计数的上限值吧?
是改变CnV寄存器的值吧?

MOD是计数上限,改变CnV可以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形。
楼上那位朋友需要可变周期(不是可变占空比)的PWM波形,所以对于那种需求就需要改变MO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