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系列的内核工作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3-11-07):
STM32的片子供电电压为2~3.6V,片内有LDO降到1.8V(或1.5V)给内核供电,kinetis K系列是不是片内也有LDO?其内核工作电压是多少?没看到资料说明,难道内核工作电压就是1.71~3.6V?

楼主:
请万能的FAE确认下,如果内核工作电压真是  1.71~3.6V,那kinetis我就跟定了。

网友A:
为啥对内核电压这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对内核电压这么敏感?

目前还没有哪一款基于ARM的MCU内核是设计成宽电压的,如果FSL真是这么做的,老衲自然对他肃然起敬。
从kinetis的GPIO memory map我看到kinetis比STM32做得更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哪一款基于ARM的MCU内核是设计成宽电压的,如果FSL真是这么做的,老衲自然对他肃然起敬。
从ki ...

内核电压对你的应用有神马影响?

网友B:
内核工作电压是1.71V~3.6V, 内核电同样来自VDD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电压对你的应用有神马影响?

纯属个人癖好。
一般而言,宽电压工作的器件在片内硬件电路设计上有更大的容差,相对来说抗噪性会更好些。我用了30年MCU,能感觉到这一点。比如AVR,其工作电压1.8~5.5V,没有使用内部LDO,内核就是宽电压工作的,其抗干扰能力强跟这无不关系。
kinetis针对工业控制应用,我看到FSL在这方面是用心了。比如使用较低频率的内部4MHz RC振荡器,复位状态I/O口保持浮空。。。等等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核工作电压是1.71V~3.6V, 内核电同样来自VDD管脚。

确定?看Datasheet,似乎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貌似就是宽电压的吧

网友:
感觉这个不错,infineon的是1.3V,这个一直在用,我知道!

网友(2015-02-25):
又不是DSP,内核电压对MCU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