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ADC引脚上有电压啊

楼主(2013-11-07):
LPC1768,ADC引脚上有电压啊

使用P0.23做为ADC输入,引脚功能选择为ADC输入,软件转换

具体问题是ADC不接传感器信号时,ADC引脚没有电压,转换结果为0
接入传感器信号后,ADC引脚会输出一个比信号电压大的电压,转换结果偏差很大且不稳定
传感器信号即使是0V也不行,ADC引脚照样有一个0.5V左右的电压
查来查去找不到原因啊

单独给ADC输入端接一个电位器分压信号,显示正常且稳定
单独测传感器信号电压也正常,就是不能连接到一起
测量ADC引脚与传感器信号输出引脚之间有0.8mA的电流
但是将线号断开,再测ADC引脚对地电流为0,AD也是正常的啊
百思不得其解啊

求DX指教

网友:
没碰到这种问题,可在ADC与传感器间串一个电阻(阻值要适当调整),与并一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