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GPS模块选择

楼主(2013-11-07):
最近想搞个GPS来玩下,想从淘宝淘个拆机的GPS模块
单片机控制GPS模块是怎样控制的呢?是单片机给模块命令才有数据吗?
还是直接解析GPS模块给单片机数据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单片机直接输出数据,根本不用单片机去控制模块。

只需要从模块输出的信息中提取你要的信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直接输出数据,根本不用单片机去控制模块。

只需要从模块输出的信息中提取你要的信息即可。 ...

就是解释GPS模块给的数据就可以了,是吗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