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板IR2184/2183的电机驱动,现在发现一点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08):
前些日子用IR2184做了板电机驱动,给模型上的电机用,上面加了电流检测,主要是为了做速度-电流双闭环系统用。

现在驱动生产好了,自己焊上,调试,发现一些问题。

我用的驱动方法如下图:

摘自datasheet中的时序部分,可列出真值表如下:

S\D\引脚作为PWM输入端,IN引脚作为控制端。

驱动原理图如下,其中用CD4069做反相器,跳线帽为转接用的(这块板子同时还测试IR2183,两个芯片时序有些不同,所以设置了跳线)

原理图上面的是IR2183,L\I\N\换成S\D\就是2184,一块儿板上两块芯片均为同一型号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S\D\管脚或者L\I\N\管脚通入PWM波,只有对侧下桥臂通,上桥臂不导通,也就是上桥臂G,S之间电压差为0,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换向之后依然如此。芯片和MOSFET都没有温度。

MOSFET用的是IRLR7843,MOSFET上桥臂D端电压是8.3V,用的电池供电。

求高人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目前自己分析了一下,好像不能这么输入波形,BOOTSTRAP主要是有IN管脚控制的

网友(2013-12-28):
我的H桥驱动电机,驱动波形间有相互串拢的现象,如Q1给了波形,Q3本应是低电平的,但是出现了个很窄的脉冲,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14-05-23):
LZ解决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解决问题了么?

问题解决了

楼主:
2184的控制方式理解的不对,后来仔细读了下datasheet想了想时序重新改了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184的控制方式理解的不对,后来仔细读了下datasheet想了想时序重新改了下就可以了 ...

你不会是 使用使能端,当成调速端使用了吧?
还是有其他问题?

网友(2014-10-05):
我猜也是。sd端不应该输入pwm

网友(2017-12-19):
这种电路里面 电机用加保护电路吗  用并联压敏电阻吗 我就是用的这个电路 mos管寿命坏的几率挺高的 用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