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osII指令周期

楼主(2013-11-08):
我用的是NiosII标准的CPU ,时钟周期是50M,我测了下,大概一条指令的周期为2个时钟周期。对不对啊?

网友A:
nios是risc系统,一般是单指令单周期,很少一部分是多指令周期的。
要确认你的问题,把你的c的代码反汇编后看是什么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os是risc系统,一般是单指令单周期,很少一部分是多指令周期的。
要确认你的问题,把你的c的代码反汇编后 ...

嗯,谢谢啦!那它这个指令周期应该就是我CPU的时钟周期吧?